关于负载敏感系统的疑问

楼主(2017-03-15):
哪位大师能帮小弟解释一下这个系统啊

网友A:
1,简单说就是一台变量泵带两台液压马达转,,至于负载敏感系统也是偶尔在论坛看人提过两回,关于压力流量的控制,对泵要求高。

2,感觉这个阀这里有些问题

网友(点评):
液控阀什么的都没怎么看懂。不过也是觉得这个电磁阀有问题。

网友:
根据图片显示为系统需要提供恒定的流量而不受输入转速及压力变化的影响;避免系统产生过多的能量损耗及热损耗。

网友(点评):
从何得出,提供恒定流量那装个变量泵干什么?

网友:
只带两个马达吗?只带两个马达需要什么负载敏感,这两个马达还是在一起的,怎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简单说就是一台变量泵带两台液压马达转,,至于负载敏感系统也是偶尔在论坛看人提过两回,关于压力 ...

什么问题啊,能不能发表一下意见啊

网友B:
主要在泵上面的两个阀。
上面一个是负载敏感,外控信号来自于两个马达的高压口,暂且叫阀A。
下面一个是压力切断阀,信号就是泵出油口,暂且叫阀B。
马达运行时,马达AB油口取高压信号,经过两位换向阀引到泵上阀A的右侧,加上弹簧力后和泵的出油口压力进行比较。如果出油口P高于负载压力+弹簧压力,A阀芯右移,出油口高压向下到柱塞缸,推动斜盘排量减小。而出油口P的压力和负载的压力差,就是弹簧设定值,一般20bar上下,在系统里也反映为三位换向阀前后的压差,受三位阀开口控制。因此2楼大哥红圈处的三位阀应当是比例阀芯的画法。
马达不运行时,M中位的换向阀断电,泵x口回T,泵输出一个低压(20bar上下)后,A阀芯右移,压力向下到柱塞缸,斜盘归零,系统处于低压微流量待命状态(维持系统泄漏)。
如果泵出油口P的压力如果继续升高,达到B右侧弹簧设定的一个高压(比如250bar),B阀芯右移,高压油向下到柱塞缸,斜盘归零,系统处于高压微流量待命状态,相当于恒压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在泵上面的两个阀。
上面一个是负载敏感,外控信号来自于两个马达的高压口,暂且叫阀A。
下面一个是 ...

想问一下,梭阀上面这个两位三通电磁阀常位时候是不通的,当系统工作之后,是什么控制这个电磁阀阀芯移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梭阀上面这个两位三通电磁阀常位时候是不通的,当系统工作之后,是什么控制这个电磁阀阀芯移动 ...

直接用电信号就行。
比如车辆,完全断电时,阀回M位,马达负载和X口先导压力为0。
然后ACC上电,阀在右位,虽然X口连接到了梭阀,但是马达和梭阀油口通过Y口接T,依然为0。
然后发动机启动,仍然是低压微流量状态。
启动前进或后退方向油门,三位比例阀阀芯移动之后,马达转动,就是运行阶段的负载敏感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电信号就行。
比如车辆,完全断电时,阀回M位,马达负载和X口先导压力为0。
然后ACC上电,阀在右 ...

还有啊,右侧这两个并联单向阀的二位二通电磁阀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啊,右侧这两个并联单向阀的二位二通电磁阀作用是什么

大家都有没有相关负载敏感的一些系统啊,一直想学习一下,但并没有得到实际应用,

楼主:
1.变量泵进油口处单向阀(L2)处作用是什么
2.右侧并联单向阀的二位二通电磁阀作用是什么
3.与梭阀相连的二位二通电磁阀电信号来自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啊,右侧这两个并联单向阀的二位二通电磁阀作用是什么

这个不知道,看具体工况需求了。从单向阀走向看,回油箱方向通,反向截止,有可能是背压单向阀。然后两个换向阀的作用可能就是切换有无背压模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变量泵进油口处单向阀(L2)处作用是什么
2.右侧并联单向阀的二位二通电磁阀作用是什么
3.与梭阀相连的 ...

L2应该是防吸空的。
M型两位四通肯定有个开关给它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