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台电机带动一个主轴能行吗

楼主(2017-03-16):
       设备功率不够,【1千瓦】,应该换一个2千瓦的电机。买新电机老板舍不得,库房还有一台1千瓦的电机,而且主轴皮带轮还有3个槽没有用,我想请教的是用2台电机来带动一个主轴能行吗。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这个结构上实现以后估计成本比买个大电机还高吧

网友A:
我好像见过一台电机带多个轴,没见过一个轴多个电机带的

网友:
极数相同可以,保险起见接上后可以用钳形表测量一下两个电机的工作电流,都不超载就行。

网友:
不知道具体结构,可行性未知。
但是要多个电机协同工作,需要走插谱具体咨询下电气工程师。

网友:
可以,但是没楼主想象的这么简单,结构,电器都要该。

网友:
两个电机同时转动如何实现同步?建议把另一台电机改为减速机

网友:
这样的老板估计是技术门外汉

网友:
楼主投反对票吧,这个可不是1+1=2这么简单

网友:
知道有个现象叫功率循环吗?两个电机转速不等时——事实上不等的时候多于相等的时候——快的那个会向慢的那个输入功率。你想想会发生什么?

网友:
2个电机不可能完全同步的,理论上就不可行。实际上后期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是什么好方法,凑合用可以
刚好你用的皮带也有柔性,但是伺服还好点,反应快,加减速同步,普通电机就别这样了。

网友:
考虑一个问题就知道答案了,怎样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性,不然一个电机就会成为另一个电机的负载

网友:
两台电机要同步速度~~~~~~

网友:
可以,参考双人自行车,两个人肯定是不同步的

网友:
有的轴很长,就多个电机带动,中间刚性连接,类似下面
----||-------------------------||-----
减速机选双出轴的

网友:
换个电机比较省事,用两个的成本会比换个电机要高。

网友:
如何协同两个电机的一致性

网友(2017-05-10):
可以。你们老板是大神。成大先机械设计手册机构那本。里边有俩电机一个输出轴(滑稽)

网友(2017-10-26):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见过一台电机带多个轴,没见过一个轴多个电机带的

我只能说试试看吧!烧了老板就乐意换了

网友:
理论上是行,需要2台电机速度完全一样。但实际估计难,速度不同步就会互相扯蛋

网友:
好像不行,没这样想过,我觉得应该是不行的,转数都不同步怎么带,我看值得研究,搞明白这个我看电拖你就合格了

网友:
转速不匹配,同型号估计还能行。

网友(2018-07-13):
两台一样行

网友:
如果不考虑反向转动的话,两个电机输出加上单向轴承,当一个电机转速低的时候不会拖累另一个电机,就像双人自行车。

网友:
结构上得改动不小咯,,做到同步没这么简单,,还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