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曲轴连杆机构设计的改善方案

楼主(2017-03-16):
图片中左边为偏心轮轴系,通过二个青色的关节轴承组作连杆,带动最右端的滑块作左右往返运动。负载300Kg,关节轴承选孔径36*杆内丝M36。三个问题。
1,左边什么办法来限制偏心轮自由旋转?
2,现在设置了一个垫板来限制偏心轮自由旋转,会出现什么结果?
2,关节轴承组能否满足滑块运动精度+—0.1的要求?

网友:
好像你天天发帖:要改进方案,你搞什么工作的?

网友(点评):
非标自动化设计

网友:
你是领导?有这么多项目?

网友(点评):
差不多,产线一条下来就有很多机组吧

网友A:
你是不是在机械社区工作啊,哪个帖子都有你的回复,看你的回复有些笼统 ,万能回复的那种,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一天24小时都在论坛,你不需要时间工作吗

网友(点评):
时间是挤的,聊天可以促进相互学习。毕竟是聊天,不是课堂,内容只要对象明白就可以啊。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在机械社区工作啊,哪个帖子都有你的回复,看你的回复有些笼统 ,万能回复的那种,解决不了实际问 ...

再说我的帖子,如果真的象你所说的话,你还都去看了,你不觉得太浪费时间吗?我都为你可惜哈

网友B:
我总觉得社区总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音声

网友(点评):
哪儿都有,略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总觉得社区总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音声

这社区大小也是个社会团体,各人取向不同,神仙也没办法讲和谐。但是,一点必需清楚,对于非技术又非礼的坚决反抗。以后其它同学遇有这种情况,@联系我一下,一定帮你共同打击!

网友:
大侠好样的。顶你!
那些黑人的人,你流氓去大街上耍才对,进社区走错地方了吧

网友:
1、偏心轮你是用电机带动的吗?可以考虑带抱闸电机;如果不行,可以改进偏心轮,尽量让其重心接近转轴处,或者加个平衡块。(可能不合实际,仅供抛砖引玉)
2、刚刚去米思米官网上看了下,参照THK的关节轴承,他轴向间隙比较大,两个轴承的话你这个+-0.1的精度,应该轻松就能超过了。还有你用的时候注意他的倾斜角度,这个要根据你连杆长度来核算下,不能干涉。
题外话:【论坛本来就是一个用来交流的平台,就像英特网,核心在于信息共有共享,上网目的是寻找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有需要可以天天上网,如果没需要拔网线即可。】

网友(点评):
就怕力使连杆往上弓

网友C:
左边用垫板会有打击现象,想办法在关节连杆那部分用个滑套导向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采用滑套也有这种情况,只是打在连杆轴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说我的帖子,如果真的象你所说的话,你还都去看了,你不觉得太浪费时间吗?我都为你可惜哈

大侠,我没有刻意去看你的帖子了,只是有时打开一个帖子就看到你的头像了,无意的

网友(点评):
那是一种习惯,象很多QQ朋友一样

网友:
关节轴承精度是没什么问题;但这块垫板在运动过程中肯定会导致偏向轮无法顺利通过死点,整个机构会卡死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负载300kg,使用的电机是什么形式的电机?功率选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负载300kg,使用的电机是什么形式的电机?功率选用多大?

方案现在选的是4Kw刹车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我没有刻意去看你的帖子了,只是有时打开一个帖子就看到你的头像了,无意的

我的回复没有恶意 也没有贬低打击你的意思 你对技术的热情高 很欣赏您 只是希望你在以后的回复中尽量多点解决问题 而不是面面俱到

网友:
底下那块是垫板?,不是被限制死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不会,因为大轮盘和芯轴是轴承结构连接,并且在垫板与大轮盘的扁司之间,是有一定运动间隙(大于等于偏心数值)留着

网友:
个人觉得你加限制没有必要,电机带偏心轮旋转时你只要调节两个螺母之间的距离并固定,使右边的运动位置达到要求即可,就像机械冲床的凸轮机构一样,调节中间的间距来达到行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用垫板会有打击现象,想办法在关节连杆那部分用个滑套导向

这怎么打在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