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形轨迹抓料机械手

楼主(2017-03-16):
动作说明:
1.上图是个一条同步带的绕形,左右两个红色代表伺服电机,
实现n形抓料动作;

网友:
这种动作能否实现?

楼主:
有见过实物,上图是个人愚见,分析的不一定对,请大家评估指正

网友A:
两轴耦合,要实现末端既定路径,需要用到插补算法。算法上增加一定的难度,好处是减轻升降轴的自重。

网友:
你们都是高人,楼主说成这样你们都明白什么意思。
我是彻底看不懂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轴耦合,要实现末端既定路径,需要用到插补算法。算法上增加一定的难度,好处是减轻升降轴的自重。

若走直角应该不需用到插补的,只要保两两电机同步,若走圆角就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