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推出机构的求助!!

楼主(2017-03-16):
1.对象:一个类似手机锂电池大小的长方体。长80mm,宽60mm,厚4-6mm。
2.操作:切去长方体两端之后,如何用一个自动化的机构取出里面的类似电芯的东西,之后再将空壳从另一个方向排出。(主要问题在于推杆没有思路,因为电芯类似物就如同几层纸卷在一起,中间会存在空的部分,并且是一层层的,直接推可能不太容易完整推出)

网友:
楼主要保密码?具体是什么东西怎么不说清楚呢?

猜测一下,先把外包装吸开,再推是不是简单了。
推的话用电动推杆和气缸都可以的。

网友:
把产品竖起来,再对外包装施加些许形变,使产品自动脱落,或者再加少量向下的推力

网友:
电芯的地方用东西压下,然后倒过来,把其它多余的东西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