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钢材型号及理论重量大全,一篇文章搞定

楼主(2017-03-16):
角钢:每米重量=0.00785*(边宽+边宽-边厚)*边厚

圆钢:每米重量=0.00617*直径*直径(螺纹钢和圆钢相同)
扁钢:每米重量=0.00785*厚度*边宽
管材:每米重量=0.02466*壁厚*(外径-壁厚)
板材:每米重量=7.85*厚度*宽度
黄铜管:每米重量=0.02670*壁厚*(外径-壁厚)
紫铜管:每米重量=0.02796*壁厚*(外径-壁厚)
铝花纹板:每平方米重量=2.96*厚度
有色金属比重:紫铜板8.9黄铜板8.5锌板7.2铅板11.37
有色金属板材的计算公式为:每平方米重量=比重*厚度
各种规格的螺纹钢的重量如何计算,是否有个标准?是多少?

0.617是圆10钢筋每米重量。钢筋重量与直径(半径)的平方成正比。
G/m=0.617*D*D/100

每米的重量(Kg)=钢筋的直径(mm)×钢筋的直径(mm)×0.00617

其实记住建设工程常用的钢筋重量也很简单:Φ6=0.222kg,Φ6.5=0.26kg,Φ8=0.395kg,Φ10=0.617kg,Φ12=0.888kg,Φ14=1.21kg,Φ16=1.58kg,Φ18=2.0kg,Φ24=2.47kg,Φ22=2.98kg,Φ25=3.85kg,Φ28=4.837kg.....

Φ12(含12)以下和Φ28(含28)的钢筋一般小数点后取三位数,Φ14至Φ25钢筋一般小数点后取二位数:

Φ6=0.222kg
Φ8=0.395kg
Φ10=0.617kg
Φ12=0.888kg
Φ14=1.21kg
Φ16=1.58kg
Φ18=2kg
Φ20=2.47kg
Φ22=3kg
Φ25=3.86kg
Φ28=4.83kg
Φ32=6.31kg
Φ36=7.99kg
Φ40=9.87kg

钢材理论重量计算简式
扁钢、钢板、钢带 W=0.00785×宽×厚

方钢 W=0.00785×边长2
圆钢、线材、钢丝 W=0.00617×直径2
钢管 W=0.02466×壁厚(外径--壁厚)
等边角钢 W=0.00785×边厚(2边宽--边厚)
不等边角钢 W=0.00785×边厚(长边宽+短边宽--边厚)
工字钢 W=0.00785×腰厚[高+f(腿宽-腰厚)]
槽钢 W=0.00785×腰厚[高+e(腿宽-腰厚)]

备注:
1、角钢、工字钢和槽钢的准确计算公式很繁,表列简式用于计算近似值。
2、f值:一般型号及带a的为3.34,带b的为2.65,带c的为2.26。
3、e值:一般型号及带a的为3.26,带b的为2.44,带c的为2.24。
4、各长度单位均为毫米

一、钢材长度尺寸
钢材长度尺寸是各种钢材的最基本尺寸,是指钢材的长、宽、高、直径、半径、内径、外径以及壁厚等长度。钢材长度的法定计量单位是米(m)、厘米(cm)、毫米(mm)。在现行习惯中,也有用英寸(″)表示的,但它不是法定计量单位。

1.钢材的范围定尺
是节省材料的一种有效措施。范围定尺就是长度或长乘宽不小于某种尺寸,或是长度、长乘宽从多少到多少的尺寸范围内交货。生产单位可以按此尺寸要求进行生产供货。

2.不定尺(通常长度)
凡产品尺寸(长度或宽度),在标准规定范围内,而又不要求固定尺寸的叫不定尺。不定尺长度又叫通常长度(通尺)。按不定尺交货的金属材料,只要在规定长度范围内交货即可。例如,不大于25mm的普通圆钢,其通常长度规定为4-10m, 则长度在此范围内的圆钢都可以交货。

3.定尺
按订货要求切成固定尺寸的称为定尺。按定尺长度交货时,所交金属材料必须具有需方在订货合同中指定的长度。例如,合同上注明按定尺长度 5m 交货,则所交货的材料必须都是5m长的,短于5m或长于5m均为不合格。但实际上交货不可能都是5m 长,因此规定了允许有正偏差,而不允许有负偏差。

4.倍尺
按订货要求的固定尺寸切成整倍数的称为倍尺。按倍尺长度交货时,所交金属材料的长度必须为需方在订货合同中指定的长度(叫单倍尺)的整数倍数(另加锯口)。例如,需方在订货合同中要求单倍尺长度为 2m ,那么,切成双倍尺时长度即为4m,切成3倍尺时即为6m,并分别加上一个或两个锯口量。锯口量在标准中有规定。倍尺交货时,只允许有正偏差,不允许出现负偏值。

5.短尺
长度小于标准规定的不定尺长度下限,但不小于允许的最短长度的叫短尺。例如,水、煤气输送钢管标准中规定,允许每批有10%的(按根数计算)2~4m长的短尺钢管。4m即为不定尺长度的下限,允许的最短长度为2m。

6.窄尺
宽度小于标准规定的不定尺宽度下限,但不小于允许的最窄宽度的叫窄尺。 按窄尺交货时,必须注意有关标准规定的窄尺比例和最窄尺。

二、钢材长度尺寸举例

1.型钢的长度尺寸
⑴火车轨的标准长度有12.5m和25m两种。
⑵圆钢、线材、钢丝尺寸以直径 d 的毫米(mm)数标定。
⑶方钢尺寸以边长a的毫米(mm)数标定。
⑷六角钢、八角钢尺寸以对边距离s的毫米(mm)数标定。
⑸扁钢的尺寸以宽度b和厚度d的毫米(mm)数标定。
⑹工字钢、槽钢的尺寸以腰高h、腿宽b和腰厚d的毫米(mm)数标定。
⑺等边角钢的尺寸以相等边宽b和边厚d的毫米(mm)数标定。不等边角钢的尺寸以边宽B、b和边厚d的毫米(mm)数标定。
⑻H型钢的尺寸以腹板高度h、翼板宽度b和腹板厚度t1、翼板厚度t2的毫米(mm)数标定。

2.钢板、钢带的长度尺寸
⑴一般以钢板的厚度 d 的毫米(mm)数标定。而钢带则以钢带的宽度b和厚度d的毫米(mm)数标定。
⑵单张钢板有规定的不同尺寸,如热轧钢板有: 1mm 厚的钢板,有宽度600×长度2000 mm ;650×2000 mm ;700×1420 mm ;750×1500 mm ;900×1800 mm ;1000×2000 mm 等。

3.钢管的长度尺寸
⑴一般以钢管的外径D、内径和壁厚S的毫米(mm)数标定。
⑵每种钢管有规定的不同尺寸,如无缝钢管外径50mm的,壁厚有2.5~10mm的15种;或者说相同壁厚5mm的,外径有32~195mm的29种。又如焊接钢管公称口径25mm的壁厚有3.25mm的普通钢管和4mm的加厚钢管。

三、钢材重量
1.钢材的理论重量
钢材的理论重量是按钢材的公称尺寸和密度(过去称为比重)计算得出的重量称之为理论重量。这与钢材的长度尺寸、截面面积和尺寸允许偏差有直接关系。由于钢材在制造过程中的允许偏差,因此用公式计算的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有一定出入,所以只作为估算时的参考。

2.钢材的实际重量
钢材实际重量是指钢材以实际称量(过磅)所得的重量,称之为实际重量。实际重量要比理论重量准确。

3.钢材重量的计算方法
⑴毛重 是“净重”的对称,是钢材本身和包装材料合计的总重量。运输企业计算运费时按毛重计算。但钢材购销中是按净重计算。
⑵净重 是“毛重”的对称。钢材毛重减去包装材料重量后的重量,即实际重量,称之为净重。在钢材购销中一般按净重计算。
⑶皮重 钢材包装材料的重量,称之为皮重。
⑷重量吨 按钢材毛重计算运费时使用的重量单位。其法定计量单位为吨(1000kg),还有长吨(英制重量单位1016.16kg)、短吨(美制重量单位907.18kg)。
⑸计费重量 亦称“计费吨”或“运费吨”。运输部门收取运费的钢材重量。不同的运输方式,有不同的计算标准和方法。如铁路整车运输,一般以所使用的货车标记载重作为计费重量。公路运输则是结合车辆的载重吨位收取运费。铁路、公路的零担,则以毛重若干公斤为起码计费重量,不足时进整。

四、钢材理论重量计算

钢材理论重量计算的计量单位为公斤(kg)。其基本公式为:W(重量,kg) = F(断面积mm2)× L(长度,m)×ρ(密度,g/cm3)× 1/1000

钢的密度为:7.85g/cm3,各种钢材理论重量计算公式如下:
名称(单位)
计算公式
符号意义
计算举例
圆钢 盘条(kg/m)
W=0.006165×d×d
d=直径mm
直径100mm的圆钢,求每m重量。

每m重量=0.006165×1002=61.65kg

螺纹钢(kg/m)
W=0.00617×d×d
d=断面直径mm
断面直径为12mm的螺纹钢,求每m重量。

每m重量=0.00617 ×12 2=0.89kg

方钢(kg/m)
W=0.00785×a×a
a=边宽mm
边宽20mm的方钢,求每m重量。

每m重量=0.0078×202=3.14kg

扁钢(kg/m)
W=0.00785×b×d
b=边宽mm
d=厚mm
边宽40mm,厚5mm的扁钢,求每m重量。

每m重量=0.00785×40×5=1.57kg

六角钢(kg/m)
W=0.006798×s×s
s=对边距离mm
对边距离50mm的六角钢,求每m重量。

每m重量=0.006798×502=17kg

八角钢(kg/m)
W=0.0065×s×s
s=对边距离mm
对边距离80mm的八角钢,求每m重量。

每m重量=0.0065×802=41.62kg

等边角钢(kg/m)
=0.00785×[d (2b–d)+ 0.215(R2–2r2)]
b=边宽
d=边厚
R=内弧半径
r=端弧半径
求20mm×4mm等边角钢的每m重量。

从冶金产品目录中查出4mm×20mm等边角钢的R为3.5,r为1.2,则每m重量=0.00785×[4×(2×20–4)+0.215×(3.52–2×1.2 2 )]=1.15kg

不等边角钢(kg/m)
W= 0.00785×[d(B+b–d )+0.215(R2–2r2)]
B=长边宽
b=短边宽
d=边厚
R=内弧半径
r=端弧半径
求30mm×20mm×4mm不等边角钢的每m重量。

从冶金产品目录中查出30×20×4不等边角钢的R为3.5,r为1.2,则每m重量=0.00785×[4×(30+20–4)+0.215×(3.52–2×1.2 2 )]=1.46kg

槽钢(kg/m)
钢(kg/m)

W=0.00785×[hd+2t(b–d)+0.349(R–r 2)]

h=高
b=腿长
d=腰厚
t=平均腿厚
R=内弧半径
r=端弧半径
求80mm×43mm×5mm的槽钢的每m重量。

从冶金产品目录中查出该槽钢t为8 ,R为8,r为4,

则每m重量=0.00785×[80×5+2×8×(43–5)+0.349×(82–4 2)]=8.04kg

工字钢(kg/m)
W=0.00785×[hd+2t(b–d )+0.615(R2–r2)]
h=高
b=腿长
d=腰厚
t=平均腿厚
R=内弧半径
r=端弧半径
求250mm×118mm×10mm的工字钢每m重量。

从金属材料手册中查出该工字钢t为13,R为10,r为5,

则每m重量=0.00785×[250×10+2×13×(118–10)+0.615×(102–5 2)]=42.03kg

钢板(kg/m2)
W=7.85×d
d=厚
厚度 4mm 的钢板,求每m2 重量。

每m2 重量=7.85 ×4=31.4kg

钢管(包括无缝钢管及焊接钢管)kg/m
W=0.02466×S(D–S)
D=外径
S=壁厚
外径为60mm壁厚4mm的无缝钢管,求每m重量。

每m重量=0.02466×4×(60–4)=5.52kg

来源:钢结构在线、材料科学与工程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对于设计选材,成本控制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你们说有用的,
1. 这个机械手册样本米重都现成的;
2. 这些计算公式完全没有考虑圆角结构,算不上精确;(更正,后面表格里考虑圆角了,结果比较准确)
3. 就算自己算,这些也不麻烦吧

网友(点评):
现实情况是,型材市场上大把的非标产品,不能按照手册数据算

网友:
算法没啥问题,也能查到, 关键国产材料,Q235热轧板, T3 实际厚度2.7左右,  T5是4.7    T6的是5.7左右,更有甚者5.4的都见过, 热轧板实际板厚比标厚少0.2-0.3。 冷轧T3  以下都比较准。  为买一块足厚板,好伤心啊。 Q235角铁更坑,外边大,越往直角的地方越薄。
量少还好,量大悠着点算哦

网友:
闲时整理整理收藏夹,看看东西挺好

网友:
这些的公式可以做成一个软件拿来用,那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