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 折断钻头问题

楼主(2017-03-16):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钻孔折断钻头的问题,如图:
材料为HT250,由于该孔出口处为斜面,在出口处折断2支2刃合金阶梯钻(平底带尖),小孔8.5,深50.。大孔10.3.深18。
1:折断原因可能是在出口处钻头受力不均匀,扭矩变化,导致钻头折断?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
2:目前的应对措施是在出口处把转速与进给降下来,但是钻头还是崩刃,使用寿命很低。
3:FANUC与SIEMENS钻头循环指令可以在孔低自动调整转速与进给值吗?目前用G1指令钻孔,效率低。
各位社区朋友有否有办法,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再提供一下底斜面角度,还有转速和进给量。

网友B:
如果斜面有影响,就改进铸件结构,把出口处斜面面改一个小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提供一下底斜面角度,还有转速和进给量。

下午去看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斜面有影响,就改进铸件结构,把出口处斜面面改一个小平面

网友:
主要是孔直线度不好,你要换质量好的钻头

网友C:
楼主分析的正确,如果设备可以的话,在孔的另一头处理一下,铣个平面,发那科有循环钻孔功能,到孔底部,还是应该慢一点的。
还有一点是孔如果太深了,很有可能钻偏了,偏心的孔,钻出来之后也很有可能折断

网友D:
提供我的思路:
1. 钻头断的时候孔是否已经钻通了?
2. 铸件在此处是否有白口/偏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正确,如果设备可以的话,在孔的另一头处理一下,铣个平面,发那科有循环钻孔功能,到孔底部,还 ...

牧野卧加,主轴带中心出水,刀具也带中心出水,零件是发动机缸盖,口的出口处不能处理,现在换成 麻花钻了,虽然效率慢,但是不断刀。就是不知数控钻孔循环可否在出口处  自动降低转速与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供我的思路:
1. 钻头断的时候孔是否已经钻通了?
2. 铸件在此处是否有白口/偏析的情况?

钻头断的时候孔已经钻穿 一半了,大侠请看。残缺的孔就是。
至于铸件毛坯我问过,还有一台机床也加工这零件就很少断钻头,多是正常换下来的。至于铸件毛坯问题 没有人敢提出来。

网友E:
有过钻孔加工经验的同仁都知道,钻头最大的不足是无法定心。
所以,凡是批量生产时,在钻孔前都 得加一道中心钻点孔(其实就是钻出钻头钻孔时的导向孔)
这是工艺纪律。遵照执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断的时候孔已经钻穿 一半了,大侠请看。残缺的孔就是。
至于铸件毛坯我问过,还有一台机床也加工这 ...

钻一半就断可能不是下面的斜面影响的;在钻孔附近打下硬度。

网友:
应该是铸件缺陷导致的

网友:
建议不要用硬质合金的钻头,改用高估钻头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机床问题,去年见过,2台同厂家同型号机床,鋁件铰孔,一样的刀具,用一样的参数做出来效果不一样,跟换切削液,甚至把做孔好的机床刀具搬过了干还是那鸟样!2台机床都是使用1年的新机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牧野卧加,主轴带中心出水,刀具也带中心出水,零件是发动机缸盖,口的出口处不能处理,现在换成 麻花钻 ...

看看内孔有没有砂眼

网友:
可能是在出口斜边出将要破出的时候,受力不均匀;在加上钻得过深,铁削没排出来;两者以上的原因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
铸件断钻头最常见的原因有两个:1、内部有砂眼导致钻头打偏,受力增大,尤其是深孔;2、由于铸铁材料的特性,钻头在快钻穿时容易扎刀,所以有一种钻铸铁件的钻头磨法就是将钻头磨钝一些(磨主刃成零前角或负前角,或者把主刃外侧一小段磨成负前角),也是这个原因。
既然是快钻穿时断的,基本确定是后一种了,楼主再检查一下进给速度,快穿时进给慢慢一些,再试试,或是在钻头上动动脑筋,

网友F:
1.以前用这种钻头,在相同的切削参数的情况下断不断?
2.该钻头是否是新钻头,如果是,该批次的钻头跟上一批次的钻头有没有差异?
如果不是新刀,修磨的角度跟上一批次修磨的角度是否有差异?
3.该批次的毛坯砂眼是否正常?
4.检查夹具是否比以前松动的厉害了,因为麻花钻对工况要求低一些,硬质合金钻头要求夹具跟工件的整体刚性强。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后来用铣刀做了一段导向,然后慢进给,但是节拍增加了,我也想只要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在斜面上钻深孔,本就会偏,加长钻头肯定有一定的挠度

网友G:
功夫不到家啊
很多年前,就有一种钻头:叫做倪志福钻头。也叫群钻、平钻头。就是用麻花钻磨成的,完全可以对付你这种工况。
可惜,现在年轻工人几乎没人会磨。这种刃磨手法也的确非常难掌握
这一这样,你从网上下载一本《群钻的认识与实践》,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或者到旧书市场去买群钻刃磨图册
由于刃磨手法及其难以掌握(每一年时间,你掌握不了)。可以买一台万能磨刀机。当然这比较贵。我印象湖南或者湖北曾经有企业专门做过群钻磨刀机,这个应该便宜些,但是刃磨需要点技术。
倪志福,可是中国机械工人中的传奇人物

网友(点评):
我和您的见解一样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和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以前用这种钻头,在相同的切削参数的情况下断不断?
2.该钻头是否是新钻头,如果是,该批次的钻头跟上一 ...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

楼主这些天采取过什么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些天采取过什么处理方法?

先用 麻花钻,再过一遍阶梯钻。多了一把刀,也就多了几十秒钟。

网友I:
钻孔循环好像只能设置每次深度,转速和进给不能变。要变的话,自己编个参数钻孔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钻孔循环好像只能设置每次深度,转速和进给不能变。要变的话,自己编个参数钻孔程序试试。

网友:
可能前角过大扎刀了,铸铁钻头一般前角很小的或0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功夫不到家啊
很多年前,就有一种钻头:叫做倪志福钻头。也叫群钻、平钻头。就是用麻花钻磨成的,完全可以 ...

嘿嘿,我刚好会磨。

用过高速钢磨成的群钻,加工过nak80深孔(钻头8mm,孔深210mm),我们厂里现在只有我能做到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嘿嘿,我刚好会磨。

用过高速钢磨成的群钻,加工过nak80深孔(钻头8mm,孔深210mm),我们厂里现在只 ...

厉害了
8mm钻头,磨成群钻,手工还是机器磨出来的?尖在最边上?
钻210的孔,是零件转,还是钻头转?
不管怎么说,现在能磨出群钻的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
8mm钻头,磨成群钻,手工还是机器磨出来的?尖在最边上?
钻210的孔,是零件转,还是钻头转?

当然是手工磨了,是在铣床上钻模仁的运水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
8mm钻头,磨成群钻,手工还是机器磨出来的?尖在最边上?
钻210的孔,是零件转,还是钻头转?

我论坛等级发不了短消息,这这里回复一下你。

我学了大概半年多吧,一开始是看网上的视频学着磨的,厂里没人会磨,他们听都没听过,后面自己一边工作,一边慢慢琢磨,到现在已经能磨得比较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论坛等级发不了短消息,这这里回复一下你。

我学了大概半年多吧,一开始是看网上的视频学着磨的,厂 ...

只用半年多,了不起!很早以前在杂志上看到上海刀具推广队的总结,一是难磨,二是刀具推广队的人大概要用一年时间才能掌握。
有人教比较容易上手。标准的群钻是三尖七刃,手工磨时,手法特别重要。一般一次下去至少磨两个面和一个刃,还要注意角度是不是合适。手法真是不好掌握。
曾有人告诉我。当初倪志福本着“哪里糊磨那”原则,我觉得这应该是真的
再有,以我的经验,磨得好,应该钻头两边出铁削比较均匀,出来的铁削是一段段的成卷,淡黄色。比较粗的钻头由于分削槽,两边铁削形状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只用半年多,了不起!很早以前在杂志上看到上海刀具推广队的总结,一是难磨,二是刀具推广队的人大概要用 ...

这是我学了3个月那时拍的视频:   v.youku.com/v_show/id_XMTgyNjMzNjY3Ng==.html

不同的孔和材料,群钻的磨法也有一些小改变的。比如加工深孔,你就要让铁屑出得细长一些(我试过8mm钻120mm深不用退钻头,直接钻到底),普通孔你要让铁屑自己折断,不要缠在钻头上。

像加工王牌料,横刃约长0.75mm,加工718h、nak80等比较硬的材料,横刃就要磨得更短,但也不能太短,不然钻尖容易蹦。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是我学了3个月那时拍的视频:   v.youku.com/v_show/id_XMTgyNjMzNjY3Ng==.html

好像铁削很快就变色了
是不是磨钻头时,向着刃的方向磨?这样钻头容易钝。砂轮要从刃开始向后磨,这样热量散发好
还有钻心的部分不是越小越好(理论上钻心阻力特别大),还有横刃偏角也能起一定的作用
不知有没有看过《群钻的认识与实践》,1970年代的书。现有网上可以下载。其中介绍了钻铸铁、铜、铝,薄板的群钻形状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好像铁削很快就变色了
是不是磨钻头时,向着刃的方向磨?这样钻头容易钝。砂轮要从刃开始向后磨,这样热 ...

1100rpm,进给约1.7mm/s,冷却不够,铁屑自然变色,加大冷却就好了

你要是钻过nak80,你就知道横刃该怎么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有过钻孔加工经验的同仁都知道,钻头最大的不足是无法定心。
所以,凡是批量生产时,在钻孔前都 得加一道 ...

你好,能得到你的联系方式吗?经常看见你的留言,想是以后有问题可以有机会直接向大侠请教。

网友(点评):
这是我的邮箱 lwmxx@163.com 有问题可以发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1100rpm,进给约1.7mm/s,冷却不够,铁屑自然变色,加大冷却就好了

你要是钻过nak80,你就知道横刃该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能得到你的联系方式吗?经常看见你的留言,想是以后有问题可以有机会直接向大侠请教。

我不是什么大侠,我刚加入模具行业没一年,我还是个学徒

3=1=0=6=6=1=9=1=3=2@qq.com

补充内容 (2017-4-6 18:38):
这就尴尬了,我以为问的是我,哈哈哈

网友(2017-06-20):
不会是下面斜面的问题的,这样的设计很正常的,不是什么都可以加平面的,有些零件深孔钻通,里面都是大斜面。。
长深孔,我们是多次往复一点点往下钻的。

网友:
我们铸铁钻斜深孔之前是中心出水(压力有要求)钻一半还手动确认下是否有铁屑,有就吹掉,后来改成一段进然后出,再进再出的方式加工

网友(2018-01-18):
图片中的钻头是上海锅炉厂曾经使用的60度钻头,用来钻铸铁,可以防止钻透时卡住。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嘿嘿,我刚好会磨。

用过高速钢磨成的群钻,加工过nak80深孔(钻头8mm,孔深210mm),我们厂里现在只 ...

现在回复是不是有些晚,不过还是要表达我的崇拜。

网友(2018-05-02):
引用 网友L:
现在回复是不是有些晚,不过还是要表达我的崇拜。

不晚,哈哈哈

网友:
应该不是斜面的问题啊 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的

网友(2018-07-06):
钻头折断与出口斜面受力不均有关,但是楼主说另一台机床加工相同部位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考虑设备问题可能性大,看一下机床内冷是否有问题,冷却液浓度,内冷压力如何,再检一下机床主轴拉力,如果都没有问题,就检查一下刀柄吧。一般出口斜面坡度不大使用麻花钻没有问题,如果因坡度经常出现断刀问题,就应考虑一下更换成立铣刀加工,也可定制四刃的平底阶梯,其实就是个阶梯端面铣刀。

网友:
数控钻孔循环加工过程中不能变换参数,只能用G01指令,其实G01指令也不影响加工效率的,就是编程麻烦些

网友:
平钻打这种孔不好用的,磨成双V型尖钻试试

网友(2020-03-04):
3楼的建议正确

网友(2022-10-27):
钻头设计成三刃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牧野卧加,主轴带中心出水,刀具也带中心出水,零件是发动机缸盖,口的出口处不能处理,现在换成 麻花钻 ...

好像不可以  但是楼主可以调用两次循环指令解决这个孔底改进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断的时候孔已经钻穿 一半了,大侠请看。残缺的孔就是。
至于铸件毛坯我问过,还有一台机床也加工这 ...

是断在半孔处?

网友:
看错材料了,铸铁打孔不应该会断钻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