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时气路设计

楼主(2017-03-16):
气动菜鸟求助!!!目前机器上安装一只不带自锁的五口两位的脚踏阀,及一只气缸。脚踏阀切换气路后,气缸推出,需要气缸推出后延时5S左右,复位。再次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建议用电控实现,简单的继电器逻辑控制回路就行了。
非要炫技,纯气路完成这个延迟5s动作,不是不行,存在问题1.逻辑阀贵2.延迟5S需要用气容,气容会消耗压缩空气,耗气量增加,这就是能耗增加了,泄气的噪音多了,除非防暴要求很高场合用用。

网友:
复位气路加气动延时阀。

网友(点评):
这里向导线轴以600Kpa倒转是指哪 个动作?

网友:
使用气动逻辑阀就可以实现了,推荐美国Clippard产品,0~5s调节:

网友:
如果有PLC,程序里面增加延迟不就好了,气路太复杂,出问题时不好排查

网友:
电控,延时继电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在此谢过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