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形密封圈小知识

楼主(2017-03-16):
1、 主要性能
Y形密封圈的截面呈Y形,是一种典型的唇形密封圈。
按其截面的高、宽比例不同,可分为款型、窄型、Yx型等几类
若按两唇的高度是否相等,则可分为轴、孔通用型的等高唇Y形密封圈和孔用Y形密封圈,如下图所示:
Y形密封圈广泛应用于往复动密封装置中,其使用寿命高于O形密封圈。
Y形密封圈的适用工作压力不大于40MPa,工作温度为-30~+8030℃。
工作速度范围:采用丁腈橡胶制作时为0.01~0.6m/s;采用氟橡胶制作时,为0.05~0.3m/s;采用聚氨酯橡胶制作时,则为0.01~1m/sY形密封圈的密封性能、使用寿命及不用挡圈时的工作压力极限,都以聚氨酯橡胶材质最佳。
Y形密封圈的性能特点:
1) 密封性能可靠;
2) 摩擦阻力小,运动平稳;
3) 耐压性好,适用压力范围广;
4) 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5) 安装方便。
2、 密封原理
Y形密封圈依靠其张开嘴的唇边贴于密封副偶合面,并呈线状接触,在介质压力作用下产生“峰值”接触压力,压力越高,应力越大。当耦合件以工作速度相对运动时,在密封唇与滑移耦合面之间形成一层密封液膜,从而产生密封作用。密封唇边磨损后,由于介质压力的作用而具有一定的自动补偿能力。
下图所示为带有副唇的轴用Y形密封圈。每次往复运动后,在其主、副唇之间都会残留下微量液体(工作介质)。随着往复运动次数的增多,残留液体将充满主、副唇之间的空间,形成一个特殊的“围困区”。
当主唇处于工作状态时,由于“围困区”内液体不可压缩,其间的压力远远高于小腔内的工作压力(如上图所示)。此时,副唇与耦合面的接触应力,也远远大于主唇与耦合面间的接触应力。因而,当轴外伸时迫使“围困区”内的液体压回小腔,从而形成了可靠的密封状态,提高了Y形密封圈的密封性能。“围困区”内的压力越高,则副唇对耦合面的接触应力越大,密封性能也就越良好。
3、 应用
安装Y形密封圈时,唇口一定要对着压力高的一侧,才能起密封作用。
为了防止在高压状态下,Y形密封圈的根部因材质塑性变形而被挤入密封耦合面的间歇,故应控制滑移耦合件间的配合间隙δ的大小,使其不超过下图所规定的最大值c,见下图a。对于工作压力大于16MPaY形密封圈,为保证其使用寿命,防止密封圈的根部被挤入配合间隙,应在密封圈根部处安装挡圈,如下图b所示。
为了防止Y形密封圈在往复运动过程中出现翻转、扭曲等现象,即保持其运动平稳性,可在Y形密封圈的唇口处设置支承环,如下图所示:
支承环上开有均布的导流小孔,以利于压力介质通过小孔作用到密封圈唇边上,撑开双唇,保持Y形密封圈的正确动态姿势,保证其良好的密封性能。
对于宽型Y形密封圈,其截面的宽度为高度的二倍或二倍以上。这种密封圈不会在沟槽里产生翻转、扭曲,可不安装支承环。

网友A:
介绍下V型密封的使用呗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刚刚进入液压行业半年,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B:
同行你好。  我们专注高端、困难密封!

网友C:
楼主说的非常好,能不能把图也发一下

网友D:
搞些模型来,我给你做系列动画分享,那更加好

网友:
这是国产标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下V型密封的使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行你好。  我们专注高端、困难密封!

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些模型来,我给你做系列动画分享,那更加好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非常好,能不能把图也发一下

哈哈哈  我图发了几次没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