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Φ40g6P 请问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16):
尺寸标注Φ40g6P 请问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尺寸是关于P的?

网友:
Φ40g6是指二头最大处按直径40,公差g6进行加工。
这个P?会不会又是指平面的意思?只有创意本人才知道了

网友:
表示看不懂那P代表什么

网友:
P是指延伸公差带?很神奇的标注方式啊

网友:
是还有别的要求没有表达完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