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消工程图里视图上的比例?

楼主(2017-03-16):
  之前用sw2012,刚刚升级成sw2014后,工程图里的视图上出现了比例,我想取消掉,怎么搞?

在自定义比例之后,就出现了这个,怎么取消???

网友:
从图纸属性里改图纸比例,不要在视图里改当前视图比例

网友A:
以前没设置过工程图属性吗,系统选项,属性
话说你们一个个尽碰到稀奇事的

网友(点评):
这臭嘴 死不悔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设置过工程图属性吗,系统选项,属性
话说你们一个个尽碰到稀奇事的

之前用的2012,不显示这个的

网友B:
直接删除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删除可以吧

直接删除可以,但每次删除太烦了

网友C:
我觉得显示在那里才是对的呀。你为什么要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显示在那里才是对的呀。你为什么要删掉

在右下角图框里显示就够了,不需要这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右下角图框里显示就够了,不需要这么多

你的模版有问题,我们的没有的。在选项里面设置成默认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模版有问题,我们的没有的。在选项里面设置成默认的试试。

不行,试了

楼主:
2014都是这样吗?

网友D:
选项设置里面,二维图设置里面有这个选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右下角图框里显示就够了,不需要这么多

楼主没发现两个比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发现两个比例不一样?!

默认1:1是没有的,自定义1:2后,就在各个视图上出现了一个1:2的比例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项设置里面,二维图设置里面有这个选项

是在系统选项下的工程图选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默认1:1是没有的,自定义1:2后,就在各个视图上出现了一个1:2的比例注释

这样显示难道不对么?因为图纸比例是1:1,视图比例是1:2,所以才会显示,楼主直接改图纸比例再试试,不要在视图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显示难道不对么?因为图纸比例是1:1,视图比例是1:2,所以才会显示,楼主直接改图纸比例再试试,不要 ...

谢谢这位大哥!因为之前我用的sw2012,修改视图比例没有这个,今天换了sw2014视图比例和图纸比例出现不一致,就会跳出这个!

网友A:
对于某些货,不传图打脸难受,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变态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系统选项下的工程图选项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某些货,不传图打脸难受,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变态的要求

我了去!You are boss!终于解决!此贴终结!

网友:
工程图属性里修改

网友(2020-09-03):
提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