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带动一个轴旋转如何联结

楼主(2017-03-16):
如图所示,伺服电机带动一个轴旋转,如何联结比较好?
旋转速度约2秒每圈,轴直径12,带负载约2kg。
径向右键槽,可以用键联结。主要还要保证轴向不会掉下去。

2B了
如果电机轴端带有螺纹孔,应该可以加个端盖就能限制位移了...

补充内容 (2017-3-17 14:39):
还有一个问题,像这种频繁启动停止的旋转机构 惯量比选多少比较合适呢
百度说一般在5到10应该比较稳定 但是实际用的时候好像都是几百

网友A:
不建议直接和电机轴连接,这样电机受偏转力矩,长期使用,电机可靠性不保。建议旋转轴做单独回转支撑受力机构,这样电机只提供旋转,不提供支撑。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加一个减速机好一些 不然冲击力真挺大的 再就是就稳定性而言 电机的惯量可能和负载的不太匹配

网友:
一般电机轴这个地方有个螺纹孔,安装一个固定板把三者紧固起来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看你当时电机选型时让厂家保证一些连接方式。如果没有,你可以将轴靠近电机的一侧改成抱紧连接方式,类似抱紧方式的联轴器。

网友:
如果电机轴端带有螺纹孔,应该可以加个端盖就能限制位移了...
这种情况严格讲量不可以的,鉴于你这低速运转,这个方法也就用上去吧。

网友(点评):
“严格讲不可以”的严格讲,是什么道理,在高速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根据我分析,高速螺纹把接,受力不好,螺钉容易断裂或者松扣。不知道对不,但是没有严格讲。

网友(点评):
电机有正反转,一颗螺钉难保不松脱。标准方法是用二颗螺钉锁定压板

网友:
联接牢固应该容易办到,就用电机轴上固定链轮,齿轮的方式。轴孔可以过渡配合,加挡板定位压紧。关键是要考虑径向力和2Kg的负载对电机轴产生的弯矩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点评):
这个伺服电机的运动就是180°来回摆动 一般来说 负载比较小 不会超过2kg 主要需要考虑运动对电机的冲击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可以用锥套或胀套类似的结构,原理都差不多。不用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直接和电机轴连接,这样电机受偏转力矩,长期使用,电机可靠性不保。建议旋转轴做单独回转支撑受力机 ...

即使加减速机,也推荐旋转的悬臂轴加单独的受力支撑--加两个轴承而已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 减速机都是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的吧 像这种负载比较小的 不加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直接和电机轴连接,这样电机受偏转力矩,长期使用,电机可靠性不保。建议旋转轴做单独回转支撑受力机 ...

一针见血!

网友(2017-07-13):
伺服电机千万别选抱紧的方式,本身伺服电机过载能力很高,磕碰一下根本不会过载报警而打滑,毫无重复精度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