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圆钢自由移动 ,并且可固定在任一位置

楼主(2017-03-16):
       蓝色部分是圆钢,现在做了两个小卡件,下面是平的。但是感觉不是很好 ,固定的话还需要用胶粘 。求大神指点。如何让圆钢可以在槽内自由移动  并且可以停止在任意位置

网友:
侧边打孔 锁紧

网友:
停止后需要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
侧面打孔? 穿螺杆么? 这是赠品 ,最好能精致一点 ,巧妙一点

网友:
左右都分成两半,夹住圆钢,夹紧力大小合适即可。不要太大,太大不便于轻松拨动;也不要太小,太小不便于在任一位置停住。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从跑道圆槽切开是吗?我这做的是类似一个校准的试块。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
你的这个图,仅限制了一个自由度,小卡件上应该带挡边,限制圆钢轴向的运动。具体条件比较少,固定以后需要成熟多大的力?
方法见示意图。说明:
1. 小卡件如果尺寸允许,完全可以省略;
2. 图示方法,螺栓可以换成带手柄的,就不需要工具拧紧了,两侧或者单侧根据需要安装就行;
3. 侧面不行,可以将夹紧螺栓放在顶侧,不过两侧的导轨件需要顶面开螺栓槽。

网友(点评):
两侧带槽的是pc材质。中间的是φ16的圆钢 ,,, 最好能避免二次加工。两头打孔打歪了也麻烦

网友A:
这样如何  有点糙

网友(点评):
有没有组装简单点的思路 ,这样还需要六角 、、、、、客户是懒的 越简单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如何  有点糙

这个设计不粗!

网友:
两端螺纹,用盖形螺母怎样?

网友:
内镶嵌滑块,或者侧面增加滑块,既能保证滑动自由还可以保证精度,就是要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
7楼的方法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内侧一边加一个挡圈就行了。

网友:
就这些 想不到特别的招了

网友:
6楼那个方法很好。

网友:
加两个快速肘夹,不用拧螺丝,方便操作。

网友:
你的这个属于赠品,既要美观还要好用,加工还要少,个人建议,轴分成两段,分别加工,一端凸出带螺丝一次加工成形,一端凹进去带螺母,凸出和凹进的部分用小间隙配合,这样手动旋转即可向外顶进起到顶进固定作用,向内收缩即可松动随意移动,小间隙配合的时候又不会形成矿量,只是向外和向内的运动量的大小还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定,

网友:
把轴分成两段,在一个轴上凸出带丝,一个轴上凹进带母,凸出和凹进用小间隙配合,手动拧紧松动可任意移动,拧松可固定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