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用挡圈在材料表中如何写规格

楼主(2017-03-16):
例如螺栓M5×20

网友:
库里头应该有啊

网友:
挡圈    20     标准******    材料******

网友(点评):
有了标准号,材料就不必标注了

网友(点评):
有2种以上材料可选所以要标注,表面处理有时也要注

网友:
可以写轴用挡圈或者孔用挡圈,然后就是多大比如:52,然后就是标准

网友:
我靠,标准里没写吗,一个个现在都不看书了吗

网友A:
标记示例,多看手册

网友:
轴用挡圈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记示例,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