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温度变化与液压系统温度关系

楼主(2017-03-16):
请教,环境温度的变化与同一液压系统温度的变化存在什么关系?

网友:
只能说正相关。

网友:
油温太高,液压系统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
要看你液压系统用什么温度传感器,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A:
介质一样:比热一样
系统一样:热损失一样
因此理论上温度变化量是没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质一样:比热一样
系统一样:热损失一样
因此理论上温度变化量是没区别的

同一套液压系统,在冬天-5℃与在夏天30℃,系统温度没有差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套液压系统,在冬天-5℃与在夏天30℃,系统温度没有差别吗?

题目是温度的变化呀,理论上变化量应该是一样的。请原谅我抠了下字眼,上学考试碰到陷阱习惯了

实际肯定有区别,就-5度和30度这个条件而言,肯定冬天系统温度低。因为系统温度和环境温差越大,降温速度越快,热量是保存不住的。甚至再冷些系统还需要加热油液才能启动。而夏天30度,车间或工地温度能接近40度,液压系统分分钟上7、80度,搞不好油液都要变稀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是温度的变化呀,理论上变化量应该是一样的。请原谅我抠了下字眼,上学考试碰到陷阱习惯了

实际 ...

那么液压系统的温度变化与环境温度的变化有没有一个公式或者经验数据之类的东西,比如:环境温度变化10°,液压系统温度变化15°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液压系统的温度变化与环境温度的变化有没有一个公式或者经验数据之类的东西,比如:环境温度变化10° ...

热交换我不是很精通
http://www.akg-gruppe.de/fileadm ... ter/EN/T-cooler.pdf
这个是之前使用过的意大利AKG的散热器样本,最后两页有散热器计算说明,希望对您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