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圆管与圆管,方钢与方型空心型钢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3-16):
无缝圆管与圆管,方钢与方型空心型钢,圆钢与冷拉圆钢都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管料一般分无缝和焊接两种,无缝管是用棒料轧出来的,焊接管是用板料卷圆再焊接而成,性能不如无缝管,但价格便宜。
方钢和圆钢一般是热轧的,表面有大量氧化皮,尺寸精度比较差,冷拉料尺寸精度相对更高,表面质量更好。

网友:
无缝圆管与圆管有什么区别:
圆管是总称,可以是无缝管和(象自来水那种)焊接管,
方钢与方型空心型钢有什么区别:
实心的矩形钢材的俗称叫方钢,方型空心型钢叫矩形管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从名字上也可以理解一二。

网友B:
无缝管是一种具有中空截面、周边没有接缝的长条形钢制管材。
“圆管”对材质无要求,用纸圈起个管也叫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料一般分无缝和焊接两种,无缝管是用棒料轧出来的,焊接管是用板料卷圆再焊接而成,性能不如无缝管,但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缝管是一种具有中空截面、周边没有接缝的长条形钢制管材。
“圆管”对材质无要求,用纸圈起个管也叫圆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