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件在哪里可以找到购买啊

楼主(2017-03-16):
请问图上两个黄色的小件在哪里可以买到啊,特别是有钢球的那个,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能否给个途径或者方法啊,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自己加工的吧。打个孔,放入钢珠和弹簧,另一端堵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图片看不清楚,有清晰点的吗?

网友:
看样子像是多档定位旋钮

网友:
这纯属于非标件,只能找厂商减库存,或者测绘后定制了。

网友:
设计得挺巧妙的

网友:
某宝找 弹性柱塞

网友:
标准的估计没有,根据需要可以定制加工。

网友:
这个工件定制加工不是很费劲,有量的话,费用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