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器齿毂滑块槽加工夹具

楼主(2017-03-16):
同步器齿毂滑块槽用线切割加工,如何制作夹具来保证槽以内孔为基准的对称度?

网友A:
这不是粉末冶金直接压出来的吗

网友B:
这个产品一般还是有点量的吧,楼主可以考虑下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粉末冶金直接压出来的吗

我现在做的这个是钢件的,不是粉末冶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产品一般还是有点量的吧,楼主可以考虑下铣!

我现在是用线切割给人代加工,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线切割给人代加工,请赐教!

精度要求多少?
平时还真没太在留意线切割的找正问题,应该也就是一大一小两个外圆一刀下,小圆定位工件内孔,大圆找正,
工件的内孔应该是花键的,内径公差估计得10丝左右,如果三个槽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按工件内孔下差做工装,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可以加一个密珠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多少?
平时还真没太在留意线切割的找正问题,应该也就是一大一小两个外圆一刀下,小圆定位工件 ...

对称度要求0.05,内孔花键与外齿都是之前加工好了的,线切割只加工三个滑块槽。

网友C:
做个和内孔花间 一样的芯轴,顶端用压板压住齿轮,然后找分中,找到齿轮的中心后,旋转齿轮,在再想办法找到齿的中线,推荐的办法,希望帮到你或者启发你

网友D:
你先让线切割加工出一个镶套,把齿鼓穿上去定位,固定好后,线切割打表以镶套内孔为基准,最后加工出你所需的滑块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和内孔花间 一样的芯轴,顶端用压板压住齿轮,然后找分中,找到齿轮的中心后,旋转齿轮,在再想办法找 ...

谢谢,但我是大批量的生产,不只是一两件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让线切割加工出一个镶套,把齿鼓穿上去定位,固定好后,线切割打表以镶套内孔为基准,最后加工出你所需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是大批量的生产,不只是一两件的事情。

大批量还是做个耐磨点精度高的芯轴吧

网友:
这个地方怎么会用线切割呢,我们以前是四轴的加工中心来做,带旋转轴

网友:
这个地方怎么会线切割呢,用带旋转轴的加工中心来做。

网友:
用带B轴的加工中心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