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尺寸铝板加工问题

楼主(2017-03-16):
现在设计一块2000*1000*15的2A12铝合金台面,这么大面积的铝板铣面是不是有难度?有必要分成两块吗?请经验人士指教。

网友:
  看加工精度。

网友A:
楼主精度要求怎么样,说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精度要求怎么样,说详细点,

平面度0.5吧

网友(点评):
加工余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精度要求怎么样,说详细点,

主要是大面的平面度

网友B:
0.5的加工精度,还这么大的面,楼主建议不要加工了,下床子就。看看日本进口的超平板是否有这么大规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大面的平面度

这类板件的加工,变形是个头痛的问题,成本很高,
楼主要求是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受力状态下的平面度,如果是后者,找精度高一些板料直接下料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的加工精度,还这么大的面,楼主建议不要加工了,下床子就。看看日本进口的超平板是否有这么大规格的!

我也考虑过。。不过这个价格是不是比较贵?
另外,我也想知道分成两块加工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板件的加工,变形是个头痛的问题,成本很高,
楼主要求是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受力状态下的平面度,如果 ...

对,就是担心变形。。要求的平面度是在自然状态就行。假如把铝件换成钢件呢?能满足不?

另外,我也想知道分成两块加工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担心变形。。要求的平面度是在自然状态就行。假如把铝件换成钢件呢?能满足不?

另外,我也想 ...

受力状态下只要保证板件两面平整度就可以,也就是厚度均匀,变形影响不大;自然状态下是必须保证平面度,一变形就完了,非常头痛,至少我是没有什么可靠的办法,而且就算做出来了,加工成本至少是受力状态下的十倍以上。
换成钢件也是一样的问题,好不了多少的。如果平面度要求确实比较高,换成两块更难弄,
楼主还是先仔细考虑一下设计,能不能放宽到受力状态下的平面度,这样会好做很多。
而且此类薄板件,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没有必要要求太高的平面度,因为就加工做得太好,使用中一受力,还是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状态下只要保证板件两面平整度就可以,也就是厚度均匀,变形影响不大;自然状态下是必须保证平面度, ...

多谢回复。看来平面度还得放大一点

网友(点评):
楼主最好再说一说这个工件的用途,

网友:
太薄,绝对变形,看使用情况

网友:
处理过600*600的铝板,所以知道一点深浅。

铣,肯定不行,只能刨。

难题一,板材本身有应力,切削一面后,另一面一定会把板材拉弯。难题二,切削过程是会发热的,也会产生热变形。对这个尺度的板材来说,这两个因素的效果叠加,后果没法收拾。如果非要做,下面这个路数可以试试:

单面小吃刀量,大进给量划槽,不要一刀挨一刀,要像犁地一样在刀痕之间保留一段间距。翻身,重复前面过程,再翻身转九十度垂直于前一次刀痕……直到把表面应力层交替去除掉,再切到你要的尺寸。要准备足够的切削余量,不要指望按一般概念给的余量就够用。还要准备足够的耐心和工时。

翻身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板子弄弯了,怎么做?现场想办法吧,我也没辙。

网友:
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将你这板子先安装到你的工作面上,直接加工,不拆卸就没问题。

网友:
台面看买材料的有多厚的直接买来合适的,有20的用20,有18的用18的。只加工周边不加工面,这么大的面积钢板都不好做!再说加工出来的表面不磨氧化出来肯定不行!

网友:
直接采用等厚的铝板。

网友(点评):
赞同层主得建议,加工的话,费时费力,还不见得能达到效果

网友:
楼主如果需要的话  我这边可以做整形

网友:
还是要看你的用途,才能具体分析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受力情况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