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tal to metal seal, 金属对金属密封,不用任何辅助密封

楼主(2017-03-16):
各位大神好:

       本人菜青虫,向各位请教下,关于 metal to metal seal,  金属对金属 密封,不用任何辅助密封的问题。 螺纹之间的连接,不要橡胶,密封胶之类的,只单纯靠金属之间的密封,请问有种的扣型么? 或是密封方法? 焊接那些不算。 受压2500psi 左右。

      大神些可否指点一下,或者说可以去参考什么文档啊之类的,中英文的都可以,我可以去找来学习学习,谢谢啊!

补充内容 (2017-3-17 15:59):
谢谢各位回复哈, 如果是锥螺纹外丝堵头和直螺纹内丝,过盈连接,不知道密封性能如何,能承压不。。。。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肯能办得到吧;只有内部压力增大,都会泄漏的

网友B:
金属密封垫,和橡胶的一样原理,只是需要的预紧力大一些。如果是螺纹,你查一下密封管螺纹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螺纹是可以找到密封螺纹的,直接就是密封的,但是对加工要求很高。目前好像都是需要生料带的。
另外,你可以看一下法兰,就是金属对金属密封的。

网友(点评):
法兰是金属对金属密封,难道法兰垫片和O形圈都是虚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密封垫,和橡胶的一样原理,只是需要的预紧力大一些。如果是螺纹,你查一下密封管螺纹能不能满足要求

谢谢,螺纹长度不长,小于10mm, 应该算比较精密的,密封管螺纹估计不得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是可以找到密封螺纹的,直接就是密封的,但是对加工要求很高。目前好像都是需要生料带的。
另外,你可 ...

谢谢,就是生料带这些都不能用,就只是管壁上内嵌的螺纹密封,用不上法兰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肯能办得到吧;只有内部压力增大,都会泄漏的

谢谢哈,就是在找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大家多学习交流

网友D:
有一种干密封管螺纹,不用任何密封介质,完全靠螺纹密封,可以查相关标准。

网友:
140MPa 阀门都设计过,金属密封。无泄漏。

网友:
密封管螺纹或节气门,类似自行车车胎打气孔。

网友:
卡套式接头,扩口式接头不都是金属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干密封管螺纹,不用任何密封介质,完全靠螺纹密封,可以查相关标准。

按我之前听说的,是国外加工的可以直接用,国内的好多都加工不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有锥口的,这样才可靠,
比如是直通卡套接头,也是金属密封的

网友E(2017-06-02):
我感觉,金属与金属密封,要注意2点,接触面要大而光洁度高,然后预紧力要大,足够大。

网友:
很多啊,高温高压工况下,就是用金属密封。比如化工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金属与金属密封,要注意2点,接触面要大而光洁度高,然后预紧力要大,足够大。

对的。其实金属也是做成O型密封圈,道理和橡胶密封一样

网友(2017-07-10):
我们在阀门行业有成功的案例,通过热喷涂技术在球阀和阀座表面制备一层金属陶瓷涂层,实现硬面密封的效果。你可以尝试一下此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