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侧面的螺纹孔有什么用?

楼主(2017-03-16):
气缸上的螺纹孔有什么用,气缸怎么和被推件连接?

网友:
安装工件

网友:
这个孔就是用来连接的,如果不方便就把连接板拆掉自己定做一个。

网友A:
这个孔侧边可以装零件,这种是双轴气管,安装的零件不能超过它的径向负载,否则气缸容易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孔侧边可以装零件,这种是双轴气管,安装的零件不能超过它的径向负载,否则气缸容易坏掉

我就是看到那个孔标注着M4x0.7深5,感觉有点奇怪,我选的是缸径20,行程60的

网友B:
安装孔啊!楼主刚入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孔啊!楼主刚入坑吧

恩恩  刚入坑!!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  刚入坑!!

前辈,你一般都买哪个牌子的气缸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你一般都买哪个牌子的气缸啊?

首先我不是那个前辈,算个同行!你这个问题估计得问你们老板!客户没指定国产亚德客在嫌贵淘宝!我们做的大多费斯托和SMC!其他牌子很少!

网友:
安装附件

网友:
是侧面连接使用的

网友:
安装孔啊。。。。

网友:
预留让你随意使用的孔。

网友:
想怎么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不是那个前辈,算个同行!你这个问题估计得问你们老板!客户没指定国产亚德客在嫌贵淘宝!我们做 ...

哇,一看大侠在的就是个给力的公司,不管是不是很大,但是SMC,和费斯托基本是行业内最贵的两家了吧。费斯托好像是第一贵?

网友:
可能是装消音器的

网友:
安装附件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你一般都买哪个牌子的气缸啊?

常用有几家:SMC  CKD  亚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