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机床机头安装平衡缸的方案图

楼主(2017-03-16):
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下龙门机床机头安装平衡缸的方案图吗?也就是平衡缸是怎么装在龙门机头上面的?在此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搜 台湾欧境,这个专业做这个,他们或许有安装图纸。

搜了一下,没有。层主能给点资料吗?谢谢

网友:
1,楼主所说的机床机头是指刀架嘛?
2,平衡油缸有单缸和双缸,都只一头直接顶在滑枕上,一头装在滑座上。

网友:
平横缸是利用蓄能器的原理,控制平衡缸配合主轴头之伺服电机上下升降,平横主轴头之重量,以实现高速度、高精度加工。

网友(点评):
层主能具体说是吗

网友(点评):
能否提供一些平衡缸的内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