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板打孔时,断在里面了

楼主(2017-03-16):
打孔的时候用M4的钻头,打的快穿的时候,钻头断在里面了,然后我又用M8的请问一广大的朋友,怎么才能把钻头弄出来

网友:
直接拿出去放电放一个M8的牙孔吧

网友:
断的是钻头还是丝攻?孔有多深?先试一下慢慢敲,如果能敲出来最好,再弄不出来只有找电脉冲,然后再批孔扩大。

网友:
不影响的话可以焊接个小钢棍儿取出

网友:
M4的钻头?   钻头断了一般铣刀踩,丝锥断了一般敲,我这的套路,实在不行就钻掉补焊,重来

网友:
丝锥断了  在上面焊个小铁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