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震刀纹的原因有些意想不到

楼主(2017-03-16):
      今天加工零件的时候,发现加工时刀具嘣刀的厉害,震刀纹很大,加工声音也很大,各种找原因:机床的刚性没有问题,刀具悬长也可以,进给,转速也不大,切削速度也不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忽然之间想起来,以前同事使用卧加钻孔的时候,发现一直干的好好的机床,已经加工过几个批次的工件没有问题,无缘无故的嘣刀,刀具磨损的厉害,原因找了很久,排除了很多隐患,依然没有解决,只能勉强加工,谁知一个员工不经意间的添加了切削油,使得车间里的震刀声音停止了,大家这才想起切削液浓度可能不够。那么我今天是不是也是因为切削液浓度不够导致的呢??经过检测,浓度确实不够,添加了切削油后,震刀声音立马解决,所以,总结了一点,加工的过程必须一点纰漏没有,有一样不达标准的,立马给你颜色看,上图。

水槽内看不出来什么,一样的白色

同样的切削速度,同样的吃刀量
切削液浓度低时

切削液浓度正常时

使用波美度计检测

网友A:
波美度计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美度计学习了。

学习+1

网友B:
切削油在另一个场所表现的也非常明显,就是攻丝时,加与不加攻丝油(切削油),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区别。

网友(点评):
是的,有一种攻丝机专用极压切削液也可以的。

网友C:
楼主能介绍下波美度计检测的使用方法吗

网友D:
切削液浓度低攻牙时很容易乱牙

网友E:
切削油跟冷却液什么区别阿

网友:
波美度计检测学习夜了

网友F:
一波好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波好广告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网友G:
楼主卖这个的。波美度计检测

网友H:
如果是磨削的话,前后状况,那更加明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美度计学习了。

测量浓度,甜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削油在另一个场所表现的也非常明显,就是攻丝时,加与不加攻丝油(切削油),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区别 ...

用切削液,攻丝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丝锥断了之后,如果不用切削油,那丝锥真是没法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介绍下波美度计检测的使用方法吗

滴一滴到镜片上,然后朝着光亮的地方,通过镜口会看见几个格,按照切削液厂家的要求达到哪一格,达不到就是浓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削液浓度低攻牙时很容易乱牙

攻丝使用专用的攻丝膏或油,会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切削油跟冷却液什么区别阿

切削油兑上水就是机床喷出来的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卖这个的。波美度计检测

不是,因为正好用上了,所以分享一下经验,层主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磨削的话,前后状况,那更加明鲜

切削液会带走大量热量和铁屑

网友(点评):
只是大家都 一样的,而磨削主要还有脱落下来的磨粒子

网友I:
没有使用过,不清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使用过,不清楚功能

原理简单,用过就知道了
意思是每次往机床水箱加水的同时要加一定比例的切削油,有条件的话,就测量一下

网友J:
真心学习了, 颤刀是因为切削液是原因,涨知识。。。。。。。。

网友K:
为什么和切削液,哪位大侠知道其中奥妙,讲讲呀,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和切削液,哪位大侠知道其中奥妙,讲讲呀,学习下。

化学原因吧,得化学专业的同学讲解一下

网友(点评):
加工的是不锈钢?那估计是积屑瘤的问题,加了高浓度的切削液,能避免产生过大的积屑瘤

网友(点评):
也会有这方面的因素吧,谢谢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心学习了, 颤刀是因为切削液是原因,涨知识。。。。。。。。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发现振刀可以排除一下

网友:
工艺文件不够完善,执行很随意的结果。

网友L:
由于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所以下面回答有些属于猜测
1)震刀,则属于自激震荡,往往是横纹。这种震荡不收敛。我在当工人时遇到过几次。很难处理
这种震荡产生的原因,就是机床-刀具-工件系统的刚度-阻尼系统造成的,或者说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振动。这是基本原理,比较深奥。
对于工人来说,解决途径有以下几种
最简单的调整一下可能松动的地方。比如华中工学院的杨教授为了解决类似的振动问题,也是这么干的。之后他用了多年时间,解释出为什么。再后来就成了院士
比较见功夫的是,在刀具上想办法。角度不能太虚,另外切削刃上的倒棱,是用油石修出来的,这对控制颤震非常有效。但是掌握这个技术很难,功夫不到,别用。
还有,一旦颤震形成,工件也没有余量了,这件算是废了,别费劲了
至于你说加上切削油,问题解决了。对此,我表示怀疑。退一万步说,这种现象重现的几率几乎是零。
2)其实那张照片就是一个糖量计
糖量计,是用来检测溶液浓度的。所以你说的切削油,应该是切削液。切削油不是溶液,也不用糖量计
对于振动系统系统,油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压制振动(油阻尼)。但切削液是乳化液,往往是合成的,不具备油阻尼的特点。
我对乳化液很熟悉,这东西对于机加工中的振动,一般是更槽糕

网友M:
切削液其决于材质,没说是什么材质,加切削液就好了,有点误导大家。加工切削液影响不是很大,最主要刀具,机床刚性和装夹。加了切削液就不振动??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由于你的描述不是很清楚,所以下面回答有些属于猜测
1)震刀,则属于自激震荡,往往是横纹。这种震荡不收 ...

层主所说的震刀形成的原因比较准确,可以借鉴,至于成功解决震刀问题后可以成为院士,我也只能呵呵了现实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你是不曾了解的,至于为什么增加切削液浓度后震刀消失,我也无法科学解释,本人也没有误导的意思,只是分享一下工作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切削液其决于材质,没说是什么材质,加切削液就好了,有点误导大家。加工切削液影响不是很大,最主要刀具, ...

看来平常加工时使用自来水就可以啦,我也呵呵了,加工中产生震刀的原因有很多的,在没找到原因的情况下不要太武断,对自己不好铸钢钻孔,孔径20mm切削液是合成的

网友N:
此类问题没有碰到过,切削液对切削的改善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一般人来说,想要做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不现实的,不排除切削液减去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可能。
下一次碰到振刀问题,检查一下切削液也是方便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长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此类问题没有碰到过,切削液对切削的改善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对一般人来说,想讲做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不现实 ...

无法深入解释,但是可以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介绍下波美度计检测的使用方法吗

波美就是比重吧。简易比重计很多呀,把比重计放入液体中,可以直接读出刻度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波美就是比重吧。简易比重计很多呀,把比重计放入液体中,可以直接读出刻度来。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有特定要求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细小的问题总是被忽视

网友:
图看得不是很清楚,这有点不像是震刀产生的震纹,倒像是走屑不畅形成的拉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

了解波美的由来,谢谢层主

网友:
波美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