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设计求解

楼主(2017-03-16):
目前研发阶段对设备要求在正负5丝。但是自己没有理论数值来计算出达到精度。只能换更好配件以及电机来提高精度。具体多少没有概念?求老师傅告知一下。

网友A:
1,首先是你的硬件要满足要求,私服电机,滚珠丝杠,光栅,进给结构合理性。
2,再是你的软件要能满足要求,采用什么系统,怎么控制。
3,以上满足了就是装配和调试的事了,现在软硬件几乎这个精度都不是问题了,关键在装配调试了。
4,还有个精度保持性,国产机床现在最差这个。

5,总的来说由装配调试和你自制件的质量上来决定,你说怎么算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是你的硬件要满足要求,私服电机,滚珠丝杠,光栅,进给结构合理性。
2,再是你的软件要能满足要求 ...

大神可否加一下QQ,小白有太多疑惑了,QQ:1076691892

网友B:
数控机床的精度不是算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为了保证高精度和稳定性,采取好的办法的。

网友:
2楼说的很全面;正负5丝只能做为理想值,自制的设备主要看零件加工精度与装配调试水平,实际做出来正负50丝都有可能的

网友C:
“要求正负5丝”,这种说法是没法干活的。什么设备?有哪些工艺?尺寸多大?加工哪些材料?这个正负5丝是设备本身的还是加工出的工件的?如果是车、镗,是直径?还是长度?是尺寸误差还是形状误差?如果是铣,是线性尺寸还是平面度、垂直度?在什么尺度上测量?……。先去找几份机床技术标准,车、铣、镗、磨……读一读机床的技术标准应该怎么写,技术要求都是怎么提的。照葫芦画瓢,给你的机床编制一个体系化的精度标准,才能谈的上怎么去设计。

网友(点评):
大侠是明白人,他书都没读,现在根本搞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机床的精度不是算出来的,是设计出来的。为了保证高精度和稳定性,采取好的办法的。

有没有相关资料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正负5丝”,这种说法是没法干活的。什么设备?有哪些工艺?尺寸多大?加工哪些材料?这个正负5丝是设 ...

 搞3d打印机床FDM技术的,这个设备市面有,谈何标准

网友:
正负0.05,没必要更好配件以及电机来提高精度,国产的都可以了。关键是线轨和主轴的安装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资料书籍

有些细节,百度一下可以看到,有些厂里保密,不让公开。

网友:
看你的图片,正负5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主要是设计上理论精度上达到更高精度(比如正负0.1个丝),加工精度是必须按你的图纸走的,然后就是设计上如何来消除装配误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3d打印机床FDM技术的,这个设备市面有,谈何标准

对FDM3d打印机来说,正负5丝,也就是10丝的误差,如果指的是机械系统的精度要求,这个水平至少已经落后了,即使做出来,也出不了好产品。Z向问题尤其重要,按你的标准,层与层之间很难可靠粘连。如果是对打印出产品的要求,这个精度FDM技术做不出来的。材料和对加热、输送的控制比机械系统的影响更大,解决起来也更难。

3D打印机,并非没有标准,只是你不理解什么是标准,如果你觉得标准就应该是摆在你面前的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一本设计手册,知识大全,那么这个标准应该还没有问世。成熟的工程师不应该抱有这样的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FDM3d打印机来说,正负5丝,也就是10丝的误差,如果指的是机械系统的精度要求,这个水平至少已经落后了 ...

大师言之有理,没有表明清楚  ,是工件的精度,《18mm,公差正负2丝,目前的话我们的设备已经做到<30,做到正负5丝,这个结合工艺参数调试的,但这个指标是精铸厂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言之有理,没有表明清楚  ,是工件的精度,《18mm,公差正负2丝,目前的话我们的设备已经做到

问题说明白了,可以教你一招。如果你的驱动是步进电机,传动是同步带,那么,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对应的带轮节线圆弧长就是精度的理论极限。如果传动用的是丝杠,算出步距角对应的移动距离,高中的数学知识也够用了。一般来说,实际上能做到的精度水平与理论上的精度极限会存在很大差距,一点点去查,一个个问题去解决吧。

曾有一帮连量具都没备齐的牛人做了几个3D打印机,被我查了一回X-Y的垂直度,300mm范围内7mm,改造时买了几根光轴,直径20mm,长800mm,一查直线度,18mm。不知道有这些问题,找不出这些问题,精度问题也是无从谈起的。

网友:
问题太笼统
如何保证机床重复定位精度,需要从多个角度努力
建议认真阅读《机床设计手册》,北京机床研究所编。年代已久远,但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在机床设计专业,这本手册相当出色

网友:
这个精度不高,一般国产的硬件都能满足,主要是在装配上控制!

网友:
重复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