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钣金折弯如何计算展开长度

楼主(2017-03-17):
(图片)

网友:
同样求解!求大侠指教

网友A:
试试这个能不能解决

网友:
  和材料类别,要折弯的材料厚度有关。具体的计算有相关公式供参考。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用AutoForm分析软件去计算展开

网友:
公差大的花可以取中性层

网友(2017-04-16):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能不能解决

......下载要消费10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