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隙齿轮有多高重复精度

楼主(2017-03-17):
消隙齿轮有多高重复精度

网友:
与加工精度有关。

网友A:
齿轮传动在精度方面最大的不足是累积误差,消隙只解决了传动啮合间隙,而无法改变累积误差,毕竟不是1:1比速,也就存在了重复精度的问题。
(考虑到有同学搬书发喷,只能再强调一点:消隙对某一对齿之间的传动重复精度有的好处,对整体也只带来 了对某一对齿之间的传动重复精度那么一点点的好处。(墨水不多的人啊,哇哇叫,这真叫吃力!!)

网友(2017-11-07):
引用 网友A:
齿轮传动在精度方面最大的不足是累积误差,消隙只解决了传动啮合间隙,而无法改变累积误差,毕竟不是1:1比 ...

日本人和英国人喜欢用,大量的运用,随便拆个发动机,都有这种齿轮

网友(2018-09-06):
传动精度有很多重点,解决一个精度就高一档次,公差累积误差,精度累积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