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命令可操作,选后三者均无效,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17):
我攻牙 自动变为打孔 求解决方法

楼主:
软件重启  电脑重启 均无效

网友A:
是选择的异形孔向导?、为什么我们界面不一样?

网友:
错了,软件看错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选择的异形孔向导?、为什么我们界面不一样?

我是inventor  你是sw

网友B:
我攻牙?【Inventor中怎样“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攻牙?【Inventor中怎样“攻牙”?】

陈老师 是孔命令里面的螺纹孔命令 以及 螺纹命令用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陈老师 是孔命令里面的螺纹孔命令 以及 螺纹命令用不了

资源中心的螺栓也调取失败  感觉只要是和螺纹有关系的 都不行

网友C:
螺纹设置首选项里面更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资源中心的螺栓也调取失败  感觉只要是和螺纹有关系的 都不行

检查您机器上的Office软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纹设置首选项里面更改

螺纹设置首选项?【这是啥?请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您机器上的Office软件是否正常

正常  只是版本是2007的  之前还用好好的  不知是否版本低 正在升级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设置首选项里面更改

同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您机器上的Office软件是否正常

office 软件升级成2013后 问题解除
有同现象出现 各位可参考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