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装配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7-03-17):
请教一个装配的问题:如图所示,轴承和铝圆管配合过盈量多少合适?

网友:
过盈量与载荷、尺寸有关。

网友A:
楼主再说说工况、基本尺寸,10MM的1丝过盈和100MM的1丝过盈可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说说工况、基本尺寸,10MM的1丝过盈和100MM的1丝过盈可不是一回事。

这方面我一般是过盈量3丝,但确实存在工况的问题,至于力量多少,静待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当然直径是5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说说工况、基本尺寸,10MM的1丝过盈和100MM的1丝过盈可不是一回事。

谢谢,提醒。
1)工况:这是扭扭车中间的转动部分,受理不大,轴承和尼龙承受比较小的扭矩,两边都是大约50-60牛(两个轴承、两个尼龙件各算一边);
2)圆管的基本尺寸是30mm;

楼主:
就是一个铝型材。表面不需要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铝型材。表面不需要处理。

我的意思是,你这个轴没有阶梯吗

网友B:
50-60N,铝管,搞什么过盈啊。小间隙,轴向做阶梯定位,直接买胶粘算了

网友C:
感觉定位不准,光靠压力压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定位不准,光靠压力压到位

利用治具就可以了吧,定位允许正负1mm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60N,铝管,搞什么过盈啊。小间隙,轴向做阶梯定位,直接买胶粘算了

扭矩0.16m重力300N,计算值是48牛/m,扭矩哦,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你这个轴没有阶梯吗

是的,而且有产品是这么做的,可行。靠治具到位。

网友D:
轴承内圈与铝圆管过盈3-5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内圈与铝圆管过盈3-5丝

嗯,到时测试一下。

网友(2017-05-11):
靠纯压能得到你要的定位精度么?

网友:
弱弱问一句,当第一个压进去,再压第二个,第三个,请问第二、三个还能跟第一个一样紧固吗,毕竟是铝管??

网友(2023-10-12):
直径 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