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RA工业机器人的大小臂在垂直方向上的最大变形位移要求?

楼主(2017-03-17):
哪位大侠有研究SCARA工业机器人的大小臂在垂直方向上的最大变形位移要求是多少呢?本人正在弄毕业设计,对大小臂进行拓扑优化,最大变形约束条件不知道设置多少才合适,网上也没查到相关资料。
我设置的约束是承载载荷中心点最大变形位移0.1mm,不知道对不对。哪位大侠知道的,可否告知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好,我也对scara有一些研究,你把约束大小臂变形量作为约束条件,对拓扑优化理解不透,别人论文中有一些数值都不超过0.1mm,不过这个也和机器人自身精度要求等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对scara有一些研究,你把约束大小臂变形量作为约束条件,对拓扑优化理解不透,别人论文中有一些 ...

谢谢大侠回复。我优化的过程大体如下:我首先是对设计的大小臂进行线性静态分析,得出大小臂的最大和最小变形位移和应力。分析结果:承载载荷点的向下最大变形位移为0.05mm。
然后对其进行拓扑优化,约束条件是:承载载荷点的向下最大变形位移为0.1mm,目标:体积分数最小化。优化区域设计拔模方向,对称等一些根据实际制造约束。
接着导出优化后模型,根据导出模型和实际加工、装配等情况重新设计。
最后再进行线性静态分析,得出承载载荷点的向下最大变形位移为:0.08mm。
拓扑过程中,我是把变形位移作为影响大小臂的最重要因素,设计完成后还要对其进行模态分析。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哪里出错了,麻烦大侠指出,谢谢。
用的软件是hyperwor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我优化的过程大体如下:我首先是对设计的大小臂进行线性静态分析,得出大小臂的最大和最小 ...

论文整个过程我不太明白,我也没用过hyperworks,只是听说这个软件可以做有限元分析。你可以说一下你想达到什么目的,采用什么方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整个过程我不太明白,我也没用过hyperworks,只是听说这个软件可以做有限元分析。你可以说一下你想达 ...

我的毕业论文是对SCARA工业机器人的机械部分进行设计。目前我设计好了大小臂后,想对其进行拓扑优化,优化出体积分数更小的机械臂,达到减小机械臂在转动时的惯性,减少成本等目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毕业论文是对SCARA工业机器人的机械部分进行设计。目前我设计好了大小臂后,想对其进行拓扑优化,优 ...

拓扑优化可以减少材料,你说的以位移量作为约束条件好像不是拓扑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扑优化可以减少材料,你说的以位移量作为约束条件好像不是拓扑优化吧

我学习这个软件的教程就是以变形位移为约束条件,质量分数最小化为目标来实现拓扑优化。其它软件也可以设置这样的条件实现拓扑优化。
由于大小臂的应力比较小,可以忽略,所以我没考虑以应力为约束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学习这个软件的教程就是以变形位移为约束条件,质量分数最小化为目标来实现拓扑优化。其它软件也可以设 ...

大小臂应力是内部应力,还是外部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臂应力是内部应力,还是外部负载

是大小臂的内部应力。很谢谢你一直以来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大小臂的内部应力。很谢谢你一直以来的解答。

好吧,我主要研究外部负载和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主要研究外部负载和变形

可以分享下在设计大小臂的时,有关外部负载和变形的注意情况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下在设计大小臂的时,有关外部负载和变形的注意情况吗?万分感谢!

大小臂设计主要满足机器人整体布局配合减速机,尽量减少转动惯量,减轻质量。外部负载主要是末端负载、自身重量和减速机重量,对于轻型负载机器人变形不会很大,只要满足刚度要求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下在设计大小臂的时,有关外部负载和变形的注意情况吗?万分感谢!

请问一下,用的什么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用的什么减速器

再次谢谢!我用的是谐波减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我用的是谐波减速器。

嗯。什么牌子的谐波减速器,国产还是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什么牌子的谐波减速器,国产还是进口

我设计的是一款基于国产零件的SCARA机器人,选的绿的的谐波减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是一款基于国产零件的SCARA机器人,选的绿的的谐波减速器。

我的也是绿的谐波减速器,性能和进口差很多,你有谐波减速器扭转刚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绿的谐波减速器,性能和进口差很多,你有谐波减速器扭转刚度吗

不好意思,没有扭转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扭转刚度。

好吧,你在研一还是研二

楼主:
我现在大四,在弄毕业设计。   7月份准备去深圳工作,做非标设计。   敢问大侠哪里工作,什么行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大四,在弄毕业设计。   7月份准备去深圳工作,做非标设计。   敢问大侠哪里工作,什么行业呢?

研究生,正在写论文,机械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生,正在写论文,机械电子

现在做非标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