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两个工件连接起来,同时可以通过真空,不漏气

楼主(2017-03-17):
如图,这是两个工件,需要达到的要求是,右边小的工件上下都能做真空吸附住产品。

气管接头接在左边大工件后方,如图,我把工件透明化后又两个通道,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把这两个工件连接起来,能真空,不会漏气呢?我开始是想直接连接起来,两个工件连接的部分直接打厌氧胶,从大工件锁螺丝来固定小工件。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不要上论坛来问了

网友:
看的云里雾里,哪两个, LZ能分开吗,哪里吸产品的稍微指一下

网友:
问可以问啊。关键要把材料,尺寸,等基本要求说清啊。机械人不能文意表达太差劲啊

网友:
加密封圈结构,注意联接即可

网友:
云里雾里。
这表达很模糊。

网友:
螺纹就可以了  没看见那些吸盘之类的 都是螺顶固定的吗  只是中间加个橡胶垫片而已

网友:
楼主这两个气路是通到哪儿的?

网友:
如果是金属件之间的联接,可以采用AB胶,我这边做焊接工装的水冷机构,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CNC真空管路全部是这样连的。

网友:
完全没看懂,透明管和你的待连接件有啥关系啊?

网友:
楼主表达的我看了半天都没看懂
是不是说 气路通过左边大板的孔过来 再到小板的孔?但是有没有看到有孔过去
如果是的话 直接在一个板侧面开个O型槽 螺丝锁上 就可以密封了

网友:
你是如何把图片放中间的,前后2段是文字

我实现不了这样的效果

网友:
连接处加密封圈

网友:
真心没看明白在说啥

网友:
两个零件连接的地方,一个零件过气孔位置沉下去一点放个密封圈就好了

楼主:
最终方案是这样的,开始因为公司有加密软件,所有经过修改保存的图片都会自动加密,所以开始描述的时候没法子在图片上修改,可能描述的不清楚,希望各位前辈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