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大神请入~重物升降运动,电机扭矩计算问题

楼主(2017-03-17):
        现有的电机负载转矩计算方法,其中垂直直线运动轴的计算都是依附在滚珠丝杆上面,即使负载的产品很重,因为有丝杆在也能抵消一些重力;若没有丝杆,重物垂直升降,那电机扭矩该如何计算?

       最近在设计振动试验设备,在做原理方案时,重物要直接升降运动,因之前的设计都是有丝杆做为介质,这次没了丝杆反而不知道如何计算了?哪位大神给支个招~

(PS:我这边初步做了下分析,结果要升降这个重物的扭矩要370牛米,算出来这么大的力把我吓一跳,感觉太不准了)

网友A:
这个题目,我自认解不出来,原因有两个:1. 数学功底不行,电机旋转过程中需要输出的扭矩是一个随角度变化的量,同时还要随高度变化而变化,因为高度变化时平衡弹簧的输出也在变 2. 摩擦,相关传动部分机械效率。如果说第一点是纯数学模型,第2点就要靠经验了
说了解不出来的原因,下面说一点楼主真正感兴趣的,我可以定性的给一些建议
1. 校验电机启动扭矩:需要考虑振动筛停止的时候,曲柄连杆或者偏心轮停留的位置,曲柄可能停留的位置?各有多少概率。原因如下:曲柄位于特定角度的时候(具体角度需要经过上面第1点的计算确认),可能会造成电机无法启动,但这是一个综合所有影响因素后的结果,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曲柄角度,弹簧压缩程度,静摩擦
2. 根据数学模型校验电机的峰值扭矩是否满足要求
3. 根据数学模型计算机构的等效平均功率,并以此作为额定功率的选择标准
3. 前面提到的摩擦,机械效率,只能在现有基础上适当估算,因此最终的计算结果是要保留安全系数的

以上,就是我能想到的,希望没有把楼主弄糊涂,期望你能完成计算过程,也分享给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B:
滚珠丝杠相当于一个减速机,减速增力矩。此例没有减速装置,负载力矩大是当然的,没必要惊奇。可以用静力先笔算一下,可以间接验证仿真值(动态力矩)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杠相当于一个减速机,减速增力矩。此例没有减速装置,负载力矩大是当然的,没必要惊奇。可以用静力先 ...

那大神你能否告知下,这样如何使用静力计算的方法?

网友C:
总量是281kg  长度单位是mm吗 281kg X 9.8 m/ss X120mm = 330.45NM

网友D:
明天有空,我给算一下,先睡觉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量是281kg  长度单位是mm吗 281kg X 9.8 m/ss X120mm = 330.45NM

感谢大神给予的建议,单位是mm。那你算得和我分析出来扭矩值很接近了,应该是对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天有空,我给算一下,先睡觉晚安

那感谢大神给予的帮助了,我等着

网友(点评):
你没有给出电机需要以什么运动方式运行,我计算将假定你的运动方式为匀速运动,由于昨天没空,抱歉

网友(点评):
由于回帖无法插入图片,我另起了一个帖子,见见:http://www.cmiw.cn/thread-481805-1-1.html

网友E:
这个重物得有导轨之类的导向吧,是否得考虑摩擦力,这机构扭矩也不是恒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重物得有导轨之类的导向吧,是否得考虑摩擦力,这机构扭矩也不是恒定的吧

大侠说的对的,导向机构还没设计出来;现原理阶段,先选择电机;这个机构扭力确实不是恒定的,电机若力没选好很容易就上不来

网友F:
安全系数放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全系数放大点。

那要设多少,3倍?

网友G:
前面算的只是最大的重力扭矩吧,也还没考虑角度的问题。
其实振动试验还有一个重要的加速度问题,这是最主要的。
可能算出来真要吓你一大跳

网友H:
要考虑产品掉下来,对下次上去的冲击力

网友:
是有难度啊,想看明天大家算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算的只是最大的重力扭矩吧,也还没考虑角度的问题。
其实振动试验还有一个重要的加速度问题,这是最主 ...

加速度2G即可,电机需要高速转,不能加减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目,我自认解不出来,原因有两个:1. 数学功底不行,电机旋转过程中需要输出的扭矩是一个随角度变化 ...

十分感谢大侠给得详细建议,今天我又经过一轮计算,打算采用弹簧抵消一部分得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考虑产品掉下来,对下次上去的冲击力

这里还存在惯性得问题,好下,不好上

网友:
刚进入机械这行请问大神 9.8 m/ss是什么

网友I:
找本内燃机原理,讲曲柄连杆的仔细看过,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本内燃机原理,讲曲柄连杆的仔细看过,就会了

好建议,马上去查看下

网友(2019-08-07):
期待楼主的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