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形密封圈小知识

楼主(2017-03-17):
V形密封圈
1、 主要性能
V形密封圈的截面呈现V形,也是一种典型的唇形密封圈。
根据制作的材料不同,可分为纯橡胶V形密封圈和夹织物(夹布橡胶)V形密封圈等。
V形密封圈的密封装置由压环、V形密封圈和支承环三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V形密封圈主要用于液压缸活塞和活塞杆的往复动密封,其运动摩擦阻力较Y形密封圈大,但密封性能可靠、适用寿命长。
当发生泄漏时,可只调整压环或填片而无须更换密封圈。
V形密封圈的最高工作压力>60MPa,使用工作温度-30~+80
工作速度范围:采用丁腈橡胶制作时为0.02~0.3m/s;采用夹布橡胶制作时为0.005~0.5m/s
V形密封圈的性能特点:
1) 耐压性能好,使用寿命长;
2) 根据使用压力的高低,可以合理地选择V形密封圈的数量以满足密封要求;并可调整压紧力来获得最佳综合效果;
3) 根据密封装置不同的使用要求,可以交替安装不同材质的V形密封圈,以获得不同的密封特性和最佳综合效果批;
4) 维修和更换密封圈方便;
5) 密封装置的轴向尺寸大,摩擦阻力大。
2、 应用
安装V形密封圈时,同样必须将密封圈的凹口面向工作介质的高压一侧,如下图所示:
应根据工作压力合理选择V形密封圈组合个数及压环、支承环和调整垫片的材质,如下图所示:
V形密封装置中,压环上的V形槽角度,应与V形密封圈完全吻合。压环与密封副耦合面之间间隙大小应严格控制,一防止V形密封圈的唇边在介质压力作用下,被挤入间隙而造成唇边撕裂。
合理的间隙值见下表,支承环与孔及轴面之间的间隙值一般为δ=0.25~0.4mm
为了保持液压缸的运动精度,对压环和支承环的制造精度要求较高。
V形密封圈材质的选用应根据密封装置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速度来进行。
夹布橡胶V形密封圈的耐压性能和耐磨性能均比纯橡胶V形密封圈好。而纯橡胶V形密封圈又具有优良的密封性能。所以,若将这两种不同材质的密封圈交替组装起来使用,便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性,获得最佳的密封效果。
V形密封圈使用一段时间后唇边会磨损,为保证其密封性能的持久性,须及时调整其压力。一般采用螺栓/母或加调整垫片来调整,如下图所示:
同样,V形密封圈的尺寸系列及公差已有国家标准。

网友A:
收藏

网友(点评):
液压打包机上用?

网友B:
应该叫V组,用在活塞上相当麻烦,所以多用在杆上,占地多,磨擦大,好处是密封效果好,不太怕偏载,容易更换,可以切开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叫V组,用在活塞上相当麻烦,所以多用在杆上,占地多,磨擦大,好处是密封效果好,不太怕偏载,容易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叫V组,用在活塞上相当麻烦,所以多用在杆上,占地多,磨擦大,好处是密封效果好,不太怕偏载,容易更 ...

有道理

网友:
借贵宝地请教个问题,油封上规格后面有一个数字加c代表什么啊,比如6c    9c   19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

你可以加cxzhongde公众号,每天都更新密封知识

楼主:
有想了解的密封件知识可以直接给帖子留言  我会整理资料上传的  或者加公众号cxzhongde每天都更行密封件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