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什么材料?

楼主(2017-03-17):
请问这个是什么材料?闻着有种橡胶味。想淘宝上买几块,但是不知怎么描述。

网友A:
这光看图要想知道比较困难了

网友B:
不要告诉我你想当鼠标垫用。。。

网友C:
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u革

我去淘宝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光看图要想知道比较困难了

类似橡胶,但是比较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告诉我你想当鼠标垫用。。。

额,不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什么用?

做一个箱体的垫子,箱体的底部可以升降,内部装沙子,防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u革

好像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

PU革是树胺脂贴面的总称。面料成分略变、基布不同叫法就不同了。正象尼龙是总称一样,N条龙可叫

楼主:
引用 网友D:
PU革是树胺脂贴面的总称。面料成分略变、基布不同叫法就不同了。正象尼龙是总称一样,N条龙可叫

哦,这样so

网友:
学习了  顺便加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