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作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3-17):
        第一个,钣金零件的有精度要求的尺寸很多是要小数点后一位,实际出图总要画小数位数后一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出图出个整数,然后标注的时候标成35-0.2,如何?
       第二个,要求不高铝合金的零件  机加的材料用6061如何?
       还有一个,每次用cad软件的时候,一会要输入命令 一会要输入汉字,输入法切来切去的。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一会要输入命令 一会要输入汉字

Caps  Lock  切换

网友:
第一,我觉得你应该问下给你们做钣金的人,这么标对他们生产有没有什么影响,并且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第二,6061在你的理解里是很差的料吗?为什么不能做精度高的零件?我不清楚你们的零件精度有多高,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工件大多是用6061做的,而且要求也挺高
第三,我也觉得很烦,以前是尽量减少输入法,现在是直接切换大小写。

网友:
1、小数点后一位是可行的,加工商不会因为你尺寸到小数点后一位就提高加工精度,用一样的设备,就是一样的精度,如果对精度不放心,去跟加工商沟通一下最好
2、要求不高是多高没法儿判定,没法儿说6061行不行,再者你用6061的目的是什么?轻量化还是好加工还是就乎手头的料?
3、中英文切换,不是用shift键吗?

网友:
6061的材质已经比较好了,若要求不高,考虑成本,可以使用5系的

网友:
“出图出个整数,然后标注的时候标成35-0.2”,这样也可以。
我也是,输入法切来切去的,没有办法,软件就这样。

网友:
一般来讲,要求尺寸是多少就标多少,公差另外算,因为加工的默认准则是按中线走,楼主不要固定思想,制图中,小数和整数是一样的,不要有偏见。

网友:
严格讲,你这样按整数才是叫规范

网友:
钣金件给个小数没啥意义。
要求不高6061算不错了,楼主觉得不好可以选7系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