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后盖上的螺丝可以用于固定用吗?

楼主(2017-03-17):
请教一下各位,别人提出的建议,出于空间考虑想从步进电机背后固定,步进电机背后盖子有4个螺丝,想卸掉之后用于固定在垫板上。这个是别人提出的方案,我没试过这样设计,不知道行不行,在我看来这毕竟是破坏、拆开了电机,后续产品维护会比较麻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这种方式

网友A:
用长螺丝可以的,也可用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长螺丝可以的,也可用2个。

毕竟是拆开了别人的东西,是怕后续售后会有问题,虽然售后也是我们自己售后。

网友:
不值几个钱,坏了换一个。

网友(点评):
霸气侧漏 搞不清楼主纠结啥

网友B:
楼主不用担心这样售后不维修;若售后服务不到位,他可以找很多理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用担心这样售后不维修;若售后服务不到位,他可以找很多理由的

另外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电机这样拆过,电机出了问题就不能退货了,厂家会认为我们把电机拆过的

网友:
怎么不可以

网友:
有毛病,没有定位在屁股的电机么?多了去了

网友C:
要看你干啥,最好别这样,我用过,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干啥,最好别这样,我用过,晃动。

我是打算先拆开螺丝,在电机后盖上再加一块垫板,固定孔就是电机后盖上的螺丝,然后收紧。我问过电机供应商说这样松开不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