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与水箱连接

楼主(2017-03-17):
如图:两个水箱连接,水从右侧水箱到左侧水箱所用时间与连接管子的大小有关吗?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不是应该至少和水泵进水口的管径一样?

网友(点评):
大小一样也不够,要考虑压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不是应该至少和水泵进水口的管径一样?

是的,我刚研究完,应该至少一样大的

网友B:
当然  管径大小决定了流量大小

网友:
怎么个流发?

网友:
管径大小取决于管路上最细的部位,管径越细,管阻越大,同样压力下,流量就越小。

网友:
与两侧的压力差和管径大小都有关系。

网友:
右侧水箱有三根抽水或者回流,连通的管道要和这个平衡起来吧,要不跟不上。

网友:
至少管径大小要一致吧

网友:
肯定有关

网友:
流量死的,流速选取合适范围,管径不就有了?

网友:
这个跟自来水管是一个道理吧,你洗脸时,龙头调小,接得水肯定就慢了

网友:
想个极端情况吧 我是觉得越大越块

网友:
比出水管大

网友:
如果没有额外的泵动力或者压力,那么流动是根据两侧的高度不同而产生。
根据高度差而产生压差,然后根据伯努利方程计算该压差产生的流速,其中根据流速计算压力损失,方程平衡后得到流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  管径大小决定了流量大小

这个说法不准确,应该是管子大小决定了管子的最大流量!流速!3m/s     6m/s  同一管道单位时间流量相差一倍!

网友:
问下,你的管路是自己建的库吗

楼主:
我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恒压供水+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