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动化缠绕

楼主(2017-03-17):
把铁丝缠绕在陶瓷的凹槽里面一圈,现在是手工使用治具缠绕,生产效率慢,如何能快速自动化的缠绕。可能类似弯管机

网友:
给个联系方式,这个简单

网友:
按你这治具动作想想。

网友:
利用二螺栓作支点,磁瓶中心作绕转轴心,做一个手动回转的滚压轮装置

网友:
这个可以采用电机做为动力,设计一个翻转机构,做个非标设备。

网友A:
弄两个齿轮中心距就是你现有的螺丝的样子,一个齿轮带电机加刹车就行了,在加个定长送线的,用气缸就好了,之后切断,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两个齿轮中心距就是你现有的螺丝的样子,一个齿轮带电机加刹车就行了,在加个定长送线的,用气缸就好了, ...

或者气缸带动齿条齿条带动齿轮也可以

网友:
这样做
看第一张图。那个白色的圆柱体。
铁丝搭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固定住
以这个白色圆柱体为太阳(不动),再做一个月亮(轮子),挤住铁丝后,绕着太阳转一圈,
铁丝就缠在太阳上了。

网友:
弯管机原理

网友B:
自动弯管机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弯管机可以实现

有图片?

网友:
先成型铁丝,再组装到陶瓷上面,估计效率会比较高些,而且折弯工艺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
楼主去看一下日本的弹簧机器,有参考价值~~~

网友:
折弯机就挺合适,再加一个间歇的剪切

网友:
过了一个月再看这贴,感觉简单了很多

网友:
直接上图

网友(2017-05-26):
我考虑如果只是单纯加个电机,效率太低,还没有人工快,会显得没有意义,目测铁丝也不粗,劳动强度也不大,所以要搞就要全自动上料,最起码人工放料,成2排,气缸做机械手夹,放到位,钢丝用成盘的,送丝+校直+切断,然后按他们说的成型,再做下料机构实现全自动,才有意义,最起码实现一人看护多台才有做自动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