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系统的大致结构是怎样的呢?

楼主(2017-03-17):
但貌似说的太广了,就指挖掘机上面的液压系统,我知道有撑杆,液压泵,好像还有液压软管,那么液压泵的另一边还有啥不?还有别的重要部件吗?
我是正在做参赛作品的大一新生。这比赛尺寸什么的要求不严谨,只要用SW画出大致结构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请各位赐教,我会很感激的!画个简图表示一下更好。(^_^)

网友A:
要不您先翻翻书得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完全不了解就别参加这个项目。折腾也得有个限度

网友B:
那想必给你个原理图你也看不懂了,向楼上说的先看看书也好。

一、主液压回路系统的构成

  挖掘机主液压回路系统是由主液压系统和先导回路系统构成。主液压回路将泵的液压油供给各操作机能的促动器。

  二、先导回路液压操作系统的组成

  液压系统是由发动机、主泵、先导泵、控制阀各1台和四个液压缸、1台旋转马达及2台行走马达组合而成、泵通过输入轴由发动机所驱动。主泵的液压油通过控制阀流到各促动器。先导泵的液压油流入先导回路内。

  三、  主回路

   1、主液压回路:主液压回路系由吸引回路、输出回路、回油路及牌友回路所构成。液压系统由主泵、控制阀、行走马达各一台及四个液压缸。主泵是斜轴式排量可变型轴向活塞泵,是由发动机驱动的(发动机转速比为1.0)

   2、吸引回路和输出回路:泵通过吸引滤油器吸引液压油箱的油,油从泵流入控制阀,然后由油箱口放出,主泵放出的油通过控制阀流至各促动器。控制阀控制各种液压机能,从各促动器流出的回油通过控制阀和液压油冷却器流回液压油箱。

   3、回油路:每个促动器放出的油全部通过控制阀流回液压油箱内。回油路内有旁道单向阀,其设定压力分别为9.8×10^4pa及4×9.8×10^4pa。通常回油通过液压油冷却器及左侧控制阀流回液压油箱,油温低时,粘度变高,通过油冷却器时的阻力也随着增大。油压超过9.8×10^4pa时,回油直接流回液压油箱,可在短时间内把油温提高到适当的高度。油冷却器被阻塞时,回油通过旁道单向阀直接流回液压油箱。旁道单向阀被阻塞时设在冷却器和液压油箱之间,其设定压力为4×9.8×10^4pa。

   液压箱内设有直流式滤油器,从左右两侧的控制阀流出的油合流后经直流式滤油器过滤,直流式滤油器内有旁道安全阀。当滤芯阻塞使差压达9.8×10^4pa时,旁道安全阀就打开,油直接流回液压油箱。

   4、排油回路:马达及刹车阀等内部漏的油以及润滑油回路内的油,全部都积蓄起来,经过排油回路流回操作油箱。

   5、行走马达排油回路:左右两行走马达漏的油由各个马达壳的排油口排出,合流后通过中心接头,经过直流式滤油器流回液压油箱。

   6、旋转马达排油回路:旋转马达漏的油排出后,与行走回路排出的油一起通过直流式滤油器流回液压油箱。

   7、输出压控制:控制阀内的卸载安全阀控制泵的输出压力保持一定。全部操作均在330×9.8×10^4Pa设定压力操作。在挖掘操作时,设定压力变为370×9.8×10^4Pa。

   狼涌截止安全阀把高压油释放到液压油箱内,以免油压系统及发动机承受过负荷。

   8、先导回路:先导回路是由吸引、出油回路构成的。先导系统有先导泵、换冲阀、保险阀、2个高速电磁阀、3个先导阀以及电磁阀装置。液压油箱油被吸出后,通过吸引滤油器流到先导泵。由先导泵放出的油通过电磁阀装置和保险阀流到先导阀。由促动器流出的回油通过液压组件流到液压油箱。

   9、吸油路、输油路及回油路:先导泵通过吸引滤油器吸入液压邮箱的油。先导泵放出的油通过先导滤油器过滤之后流到电磁阀。电磁阀装置内有控制先导回路压力的先导安全阀。先导油分成两路,一路流入保险阀,另一路流入控制阀行走马达、并通过电磁阀装置注入旋转马达。由保险阀出来的油通过滤油器流到3个先导阀。由3个先导阀出来的油通过保险阀流到液压油箱

网友(点评):
大兄弟,图片是亮点啊

网友:
给三楼大神点赞!说的液压控制流程十分清晰,不愧是这方面的专家!这让本人想起大学时学习的液压课程,那时对液压课程有一种天赋,稍微学习就搞得明白,可惜后来参加工作后,没有接触这方面的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想必给你个原理图你也看不懂了,向楼上说的先看看书也好。
一、主液压回路系统的构成  挖掘机主液压回路 ...

多谢您的资料了,看来也就只能搞个外观了(这比赛重点是创新的结构,次要的东西可以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您先翻翻书得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完全不了解就别参加这个项目。折腾也得有个限度

本来是搞齿轮齿条传动的,但师兄建议我弄液压

楼主:
在网上找了找,好像还真的挺复杂的,就算是外观也让人捉摸不透软管接在哪里……

网友C:
大学里面创新,我又自己的看法:不适宜!因为,大学里面主要学习吸收前人的知识的过程。你要想创新,一般是工作以后在接触的专业领域里熟知以后,再进行改造创新,大学里学的知识面很广,没有时间针对某个领域深入研究下去,也就我从针对这个专业进行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学里面创新,我又自己的看法:不适宜!因为,大学里面主要学习吸收前人的知识的过程。你要想创新,一般是 ...

嘛……的确,但是我的师兄还是有一些创新性的设计的,并得过奖,其实这个奖也很容易得,十个有七个得奖。

网友D:
液压系统大致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动力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辅助元件(附件)和液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压系统大致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动力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辅助元件(附件)和液压油.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