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3-17):
一个油泵一个两路分配器两个液压马达一个液压转向机一个转向油缸,怎么连接让它们同时工作。谢谢

网友:
再加一个优先阀。泵接优先阀,优先路给转向器接转向油缸,之后接分配器接两个液压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