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锯床故障处理

楼主(2017-03-17):
各位大神,我的锯床现在压料块下降之后不往上升,而锯片也不下来,压料块个锯片是有液压气缸控制的,请问是不是液压气缸出了问题?

楼主:
在线等,急!!!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估计是电气故障

网友:
估计是电磁阀坏了

网友:
看这条动作链,气源、控制阀、气管、气缸,有一个环节故障都有可能哦

网友:
用十字批通一下电磁阀中间的小孔,看看油缸是否会动。会动的话就找电器问题。

网友:
我干过锯床  一般是控制阀坏 的可能性很大!~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
就你所言,据此不能直接判断故障出在何处,建议重点检查电磁阀和气缸。

网友(2017-04-22):
电磁阀控制么?先看电磁阀是否能正常打开,电信号能否通道。控制和执行,也没别的东西了,逐步排除

网友:
電磁閥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