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组装结构怎么设计合理

楼主(2017-03-18):
       就是两个五金件,我们平常用的土豆刨,两个零件组装到一起,之前是人工太慢了一个大概10S,现在我打算做个机器,组装一个6S完成,如图,大家把我看下可行性如何:

网友A:
这里估计推不出来吧,为什么不用振动盘送料?

网友(点评):
把这个弹匣放到下面如何,每送一次就往上顶一下

网友B:
想法不错哦,注意主体和刀刃件的定位,不然不好装进去哦!

网友:
能力太差,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估计推不出来吧,为什么不用振动盘送料?

太贵了,刀柄用振动盘需要好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哦,注意主体和刀刃件的定位,不然不好装进去哦!

对.就是这里很担心,昨天做了一个实验 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贵了,刀柄用振动盘需要好大的啊,

这手柄一个个放也比较慢了;人工成本和配件的综合考虑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柄一个个放也比较慢了;人工成本和配件的综合考虑下了,

是啊 ,最先考虑是要振动盘的,但是我没用过,是不是 这样的振动盘很贵啊 3000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里很担心,昨天做了一个实验 还可以,

不错哦,跑测24小时,没问题就好了。希望以后可以分享视频!

网友:
就在这推出的时候,前面升起一锥凸块,这样就减少了一个张开的工位。

网友:
不错哦,效率提升了40%.

网友C:
这样行不,把一排的叉同时撑开,再打一排的刀片用治具定好中心放下去,再把叉合上,这样会更快吧

网友:
削皮刀组装,

网友:
好想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行不,把一排的叉同时撑开,再打一排的刀片用治具定好中心放下去,再把叉合上,这样会更快吧

我实际试了下,同时撑开那个刀柄,形变很大,才能放入刀片,这样刀柄不能回去原位了

网友:
刀刃件需要分方向吧,你这个方案感觉是可行的  细节结合处需要处理好

网友:
刀柄部分送料,好像送不出来吧?

网友D:
现在解决了吗?看了一下觉得需要几个步骤啊:
1)手柄放到位置,前面撑开点;
2)放入刀片,然后释放手柄撑开位置,将其夹住刀片,孔怎样才能对的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解决了吗?看了一下觉得需要几个步骤啊:
1)手柄放到位置,前面撑开点;
2)放入刀片,然后释放手柄 ...

这个是冲压模具做的零件,只要定好位就很好对孔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冲压模具做的零件,只要定好位就很好对孔啊

刀片两边各有一个柱销,设备将其放到位后手柄能很好的装到位吗?

楼主做出来后可以不可以拍些细节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片两边各有一个柱销,设备将其放到位后手柄能很好的装到位吗?

楼主做出来后可以不可以拍些细节的照 ...

一定上视频的,还有些装配细节我没做 ,就是思路,客户还没有说要做呢,那个刀片上料也要好好改改,不然很难供应上的

网友E:
刀片估计用升降顶料的方式速度会非常慢,考虑用振动盘吧,这个料也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片估计用升降顶料的方式速度会非常慢,考虑用振动盘吧,这个料也不是很大

嗯,谢谢,正纠结呢,请问,这个振动盘是不是大概要3000的样子啊,

网友:
看你买怎样的,一般国内做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估计推不出来吧,为什么不用振动盘送料?

这玩意一般都是靠重力,走一个向下掉一个吧,比如分离式轴承的自组装什么的

网友:
想起了自动打钉机的结构

网友:
不错不错,功能能够实现!

网友:
方案还是不错的,,细节再注意点可以实现

网友:
我也在愁这个问题

网友F: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制图

SW

网友(2019-06-12):
手柄送料是不是可以考虑从下往上送啊,建议哈,没有做过这种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