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参数模如何修改?

楼主(2017-03-18):
在网上下载了个三维模型,想修改一下,可是是非参的,点取只显示整体,编辑的时候根本都点不到,测量什么的都无法选取,特征属性也调过,都不行。感觉就像幻影一样,看得见摸不着。我用的事ug10。
附件是一个马的八骏图
http://pan.baidu.com/s/1o8nsO8U

网友:
UG完全不会用

网友:
没怎么用过UG。不过楼主有没有试过先另存为中性格式,或者其他的格式再进行修改呢?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没法改的模型,转了格式之后尝试特征识别就能进行修改了,不过我用的SW,不知道UG这招管不管用,

网友(点评):
别人用的catia转非参数我这大多能直接修改,没法修改的也能测量等操作,下载的那个图吧像片体,中间无连接都是点局部全部能点取,修改的时候是啥都点取不到。

网友:
启动同步建模

网友(点评):
不好使啊,选取不了面

网友:
这软件画美术,能行吗

网友:
楼主,这个数模通俗点讲是简化体;为得就是直给你看形状,却无法使用。但UG里面有个功能可以把它抽出来,只不过操作很麻烦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选择对象的时候选取不了

网友(点评):
可以得,之前我接到

网友(点评):
用你的方法试了,定义产品轮廓能选取,结果就是又复制了一个出来,特征和之前一样无法捕捉,你的第二步无法执行,选择对象的时候无法选取,连定义产品轮廓的那个也无法选取。

网友(点评):
这个是只能抽取部分特征的曲线,而且是按剖切平面抽的,所以你只能抽重要的尺寸

网友:
切换到模型界面。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使用功能的时候就选取不了面或边

网友(点评):
我其它软件也碰到无法再编辑情况,但会有显示:同XX联系的文字。不会也是加密之类吧?搞不懂了

网友:
选择的时候把过滤器 选择面 上点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点评):
过滤器里面都试过了,选实体,片体,线,轮廓,都无法捕捉那个非参模型,现在搞不明白的是这数模以什么形式加载的,既然能识别现实为何ug无法点取?

网友:
可能是小平面体

网友A(2018-11-20):
大侠,哪个参数修改后不让修改刀长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哪个参数修改后不让修改刀长数据,

早忘记了,那一排排0000000或0000100参数的,很久以前看同事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