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包机扎紧力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7-03-18):
最近搞一个项目,涉及扎紧。现在是通过电机带一对滚轮来卷紧。可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程度是扎紧了,怎么样给电机停机信号呢?有做过或研究过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A:
我们最早是检测拉力,和预设的拉力值对比,不过有点繁琐;后来是用计算扎带长度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最早是检测拉力,和预设的拉力值对比,不过有点繁琐;后来是用计算扎带长度的方式

这样的话,电机肯定有过载的情况吧,电机会不会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电机肯定有过载的情况吧,电机会不会坏了呢?

我们用摩擦联轴器,电机不会出问题

网友:
扎紧力是怎么控制
对于搞机械的,用打滑的方式控制扎紧力应为第一选择。搞电的自然是想到控制电机转矩
机械控制,可以用弹簧测力,当力量到达后,摩擦片打滑(类似汽车刹车);或者棘轮上棘爪打开,棘轮空转;或者用一个柱弹簧顶住一个滚珠,滚珠顶住一个圆盘(顶部有一个小孔)。当超过弹簧力,圆盘打滑。这样的机构很多啊

网友:
建议采用扭力传感器,当扎紧力达到一定值后,停止

网友:
想办法在蹭配一个扭力弹簧之类

网友:
1、试试选力矩电机来控制扭力
2、机械打滑方式考虑用安全联轴器、液力耦合器。

楼主:
嗯 ,现在主要考虑打滑来卸载了。问题是我空间有限,  目前来说,只充许直径30毫米,厚度18毫米内。力矩也比较小,0.5NM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