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圈的尺寸

楼主(2017-03-18):
       这是国标孔用挡圈推荐的尺寸,直径32的孔挡圈的 直径是34.4,推荐孔直径33.7,可是我们公司用的孔直径为34.2(顶住轴承用,轴向力很小),然后在网上看到老师傅的图纸孔直径用35,我觉得虽然机器都能用,可是想知道关于孔用挡圈的沟槽直径大家一般是怎样确定尺寸的,是按国标吗?

网友:
当然按国标就可。

网友:
用标准的最好。因为标准制定时考虑的因素全面
不过作为轴承挡圈,你公司34.2比标准34.4小一点。看看能不能买到弹性挡圈,尺寸差一点问题不大

网友:
最好按GB的尺寸,当然这个槽的尺寸放大一点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基本尺寸按国标,车床加工镗槽的时候,没那边精准的,情愿大几十丝

网友A:
都能用,但是,
34.2表示孔卡在受径向约束力状态下工作
35表示孔卡在径向移动状态下工作
所以国标规定按34.4正正好

网友:
卡簧槽孔径35应该是为了好装配,也好加工吧

网友:
孔不按标准做有风险,小了安装困难,挡圈有可能接触轴承内圈,旋转时发生摩擦,大了接触不可靠,会松脱。轴承是标准的,孔也应该是标准的,搞创新也没必要在这些地方特立独行。

网友:
按标准得是基本尺寸加后面的上下公差

网友:
是按照国家标准来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能用,但是,
34.2表示孔卡在受径向约束力状态下工作
35表示孔卡在径向移动状态下工作

国标推荐33.7,那不就是卡得很死?

网友(点评):
国标这些都国内外专家从大量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不会错

网友:
人家画35,未必使用34.4的挡圈。也可能用36.5的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