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把一堆直径不同的物体分开的机构吗?

楼主(2017-03-18):
如图,位置方向各异的三种直径不同的物体,数量很多,如何分成三路

楼主:
而且物体易碎不能剧烈碰撞

网友A:
如果材质相同的话可以考虑用质量来分拣,机器可以考虑多头秤

网友B:
用两个平板,并排摆放。两版相对的边要求是直边。
这两条边有一个夹角,在下面放三个盒子
当不同宽度的滚子滚过去,会在不同位置掉落。
知道原理,自己去摆这两块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材质相同的话可以考虑用质量来分拣,机器可以考虑多头秤

质量确实不一样。有没有靠外形尺寸分的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平板,并排摆放。两版相对的边要求是直边。
这两条边有一个夹角,在下面放三个盒子
当不同宽度的滚 ...

理解能力有限,大神有没有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能力有限,大神有没有图示?

到网上,查找轴承厂是怎么分滚珠的
有图,很简单

网友:
楼上的意思有点像筛选,先从小的漏下去,以此类推

网友C:
这个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容易啊。

求指导,物体可能有站着的有躺着的方向各异

网友:
筛石机,筛煤机,硬币筛分机都可以借鉴。

网友D:
这个用振动盘很好做的啊

网友E:
多层振动筛选别

网友:
水果、鸡蛋的分级分拣都是一个办法。有很多视频可以看

网友F:
易碎品不能振荡筛选,试试螺旋式输送机,根据零件大小分三级漏网来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易碎品不能振荡筛选,试试螺旋式输送机,根据零件大小分三级漏网来筛选

来料是输送带送过来的,想加个机构分流成3路用来分选。螺旋输送机不会挤碎物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层振动筛选别

物体很脆,应该怕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振动盘很好做的啊

材料很脆,应该怕震吧

网友:
楼主喝过饮料吗?自动贩卖机见过没?参考下,人家硬币怎么分类的,就知道了,无非就是几个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