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液压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18):
我是希望能进行快速下降-慢速下降-快速上升,这样的动作。所以这个系统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这图过于简单了,恐怕难以实现楼主的动作要求。
楼主再看看手册上的典型液压回路吧。

网友A:
不需要油缸保压的话,看起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油缸保压的话,看起来没啥问题

应该不需要吧。我就是有个平台需要液压缸去升降,快降-慢降-快升。就这样一个流程。

网友B:
两位阀怎么快降?调节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位阀怎么快降?调节节流阀?

是的吧,因为之后还要慢速下降,所以给它设置了节流阀。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吗?

网友B:
节流阀频繁调整?很诡异啊,如果用一般的节流阀,操作员还要配一把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流阀频繁调整?很诡异啊,如果用一般的节流阀,操作员还要配一把螺丝刀

那请问我应该修改哪些部分才能实现我要的功能啊?我以为节流阀是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B:
明天回复你,这会在火车上,手机回复太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回复你,这会在火车上,手机回复太痛苦了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肯定有问题啊  你下降回路上都没有节流阀,而且是用电磁控制或者行程控制的节流阀!

网友B:
1、我没有去确认是否有这样的三位五通阀
2、背压、卸荷等等需要楼主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搞定,这里只考虑动作
3、这个回路没有停止机构,断电过于简单粗暴了,所以需要增加一个通止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没有去确认是否有这样的三位五通阀
2、背压、卸荷等等需要楼主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搞定,这里只考虑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问题啊  你下降回路上都没有节流阀,而且是用电磁控制或者行程控制的节流阀!

那请问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液压只学了一点点,不太懂这些。

网友D:
1. 下行只有慢行一个工况,因此加快下可以再并一个两位两通,通位快下,截止位慢下。
2. 系统需要卸荷,3号阀换成三位四通M型中位的阀。
3. 快上是全流量,计算好油缸的两个腔的面积比应该可以达到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下行只有慢行一个工况,因此加快下可以再并一个两位两通,通位快下,截止位慢下。
2. 系统需要卸荷,3 ...

十分感谢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解决!

上升的速度肯定比下降速度慢的,看你是否接受了。因为就你的说明似乎要求很简单,所以也简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升的速度肯定比下降速度慢的,看你是否接受了。因为就你的说明似乎要求很简单,所以也简单处理。

要求不高的,回路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的,回路没有问题就行。

那就ok,按前两条修改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我只看到了快速上升和慢速下降,而且这个慢速下降可能还会存在着抖动?!

网友:
节流阀调速, 变换速度时,要人工调整节流阀?
不是用  两个档位来实现?

网友:
建议降落时回油节流调速,如何快降和慢降切换真心没看懂。

网友:
怎么看都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