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密封件小知识

楼主(2017-03-18):
新型密封件
接下来将会为大家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新型密封件。
一:星形密封圈(回转用X形圈)
1、 主要性能与密封原理
星形密封圈是有四个唇的密封圈。它是一种无接缝的圆形环,在模具内硫化成形,其截面近似正方形,如下图所示。星形密封圈在使用和作用上非常像O形密封圈。但是,它比O形密封圈具有更显著、更有效的密封性能。星形密封圈的制作材料一般为各种合成橡胶。

星形密封圈主要应用在动密封场合,也可用于静密封。适用于双作用往复运动的活塞、活塞杆、柱塞等;并且也能在摆动、螺旋和旋转工况下适用于轴和心轴等。星形密封圈的工作压力不大于40MPa,工作速度不大于0.5m/s,工作温度-60~+200℃(取决于制作的材质)。对星形密封圈的表面进行特殊减摩处理,能具有更好的摩擦性能。
星形密封圈是一种由介质压力施压的双作用密封圈,依靠它在密封耦合面上的接触应力进行密封,见下图。密封圈的径向和轴向力取决于系统工作压力。当压力升高时,密封圈的压缩量相应增加,接触应力也随之增大。
星形密封圈与O形密封圈相比,有许多优点:
1)往复运动时,不会翻转、扭曲。
2) 由于所需的径向预缩量小,因而接触应力小,摩擦力也小。
3) 由于接触应力分布均匀,所以泄露小。
4) 由于密封圈的分型面设在两个唇边之间,因此飞边不会影响密封作用。
5) 在动密封场合,具有良好的密封效果,而且寿命长。
2、 应用
星形密封圈在动、静密封中的应用实例,如下图所示:

1) 当应用于外圆密封时,应选择星形密封圈的内径与安装沟槽直径相同或比之略小约2%。这样,星形密封圈在沟槽内受到轻微的预压缩,可防止它产生倾斜。
2) 当用于内圆密封圈,则可在略大或略小的两者之中,选择一个内径尺寸与之最为接近的星形密封圈。
3) 一般,在静密封场合,可选择截面较小的密封圈;反之在动密封场合,应选择截面较大的密封圈。
4) 通常,压力较高和间隙较大时,应选择较高硬度的料;也可以选择一般硬度的材料,再安装一个聚四氟乙烯挡圈,以免密封圈被挤入间隙。
二、Zurcon-L形密封圈(简称Z-L密封圈)
1、主要性能与密封原理
Z-L密封圈的截面呈倒L形,如下图所示。主要用于活塞杆的动、静密封。

其制作材料Zurcon是专门为密封和支承系统而研制的高性能聚氨酯。材料的复合物、添加剂和硬度范围很广,从而可使密封和支承原件对于品种不断增多的工业液体介质的相容性和性能达到最佳。
特别有意义的是,按不同成分经过特殊符合的注射和模压的Zurcon聚氨酯系列,具有不同的硬度、很高的机械强度、耐磨性和抗扯裂强度,同时能和密封耦合面很好地相适应,很少会产生擦伤和损坏,从而能满足液压与气压传动系统严酷的特殊要求。
Z-L密封圈的密封唇经过修正,其接触应力分布在高压侧的角度较陡,而在低压侧的角度较平坦,从而保证了活塞杆伸出时粘附在杆上的极薄体膜,在活塞杆缩回时返回到高压侧。而且,这种最佳的应力分布状态在整个工作乏力范围内相当稳定。所以,流体动力回吸能得到了很好保证。
密封的预压缩是由密封圈在外径的尺寸过盈以及在安装时元件产生的旋转所形成的。独特的截面形状使由介质压力作用时,密封圈被挤入间隙的可能。
Z-L密封圈具有如下突出优点:
1) 在整个工作压力范围内具有流体动力回吸性能;
2) 静态和动态密封性能均好;
3) 密封唇不受压力作用,摩擦力小,因而减小了摩擦发热;
4) 抗挤出性好;
5) 耐磨性好,使用寿命长。
2、应用
Z-L密封圈采用整体式安装沟槽,其尺寸符合ISO5597标准,且与Y形密封圈的沟槽相同。因此,安装非常方便。
Z-L密封圈可以应用在使用Y形密封圈的所有场合,例如叉车、农业机械、轻型和中型行走机械、工业液压系统、机床、注射机、液压机等,且能与Y形密封圈互换使用。
Z-L密封圈的工作压力不大于40MPa;工作速度不大于0.5m/s;工作温度:-30~+80
工作介质:石油基液压油、合成液、难燃液。
三、M2Turcon-Variseal密封圈
1、主要性能与密封原理
M2T-V密封圈是一种即可用于外圆密封,又可用于内圆密封的往复运动用单作用密封圈。
它由一个U形外壳和一个V形不锈钢弹簧所组成,如下图所示。U形外壳的制作材料为Turcon。这是一种专门为密封系统研制的高性能工程热塑性复合物。

在低压或零压时,密封圈由不锈钢弹簧施力,提供初始密封力。当系统压力升高时,主要密封力由系统压力形成,从而保证由零压到高压都能可靠密封。M2 T-V密封圈的轮廓形状是不对称的,其密封工作唇具有短而粗的特点,从而降低了摩擦,延长了寿命。
由于密封材料和弹簧对各种工作介质都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因此M2T-V密封圈可用在一般也亚于气压传动系统,以及其他广泛的范围,如化学、医药及食品等工业中应用。
如果在弹簧处的空腔内填满硅胶,则可对密封圈进行消毒处理,并防止污染物进入,从而实现“洁净形”密封。
M2T-V密封圈具有如下优点:
1) 可用于往复和旋转动密封;
2) 摩擦因数小,精确控制时也不会产生爬行;
3) 耐磨性好,使用寿命长;
4) 尺寸稳定性好,能承受急剧的温度变化;
5) 可以进行消毒,不会污染食品和药剂液体。
2、应用
M2T-V密封圈的工作压力:动负载时,p45MPa;静负载时,p60MPa。工作速度:往复运动时,v1.5m/s;旋转运动时,v1m/s。工作温度:-70~+260
M2T-V密封圈在活塞和活塞杆上密封的应用实例如下图所示:

M2T-V密封圈可以安装在ISO3771标准规定的沟槽内。

网友:
一年了楼主的密封件行情如何?

网友:
厉害了,这种都是用在汽车发动机上面的吧

网友(2022-04-07):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