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被冲断的本质原因

楼主(2017-03-18):
1、外力产生的剪切应力大于材料剪断应力
2、和冲量相关。就像砍骨头,切按切压不断,抬起往下加速容易断。

网友A:
首先表示鼓励。
讲到原因分析,利用乌龟图来进行分析比较全面。建议你马上试,相信一定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请教乌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表示鼓励。
讲到原因分析,利用乌龟图来进行分析比较全面。建议你马上试,相信一定会有意外收获。

切断刀在滑块上,到底是滑块的加速度,还是是滑块的速度;
一个是力一个是动量,我还是想知道理论上关于材料被剪断的原因。
当然了刀具本身肯定是最主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