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红圈里面是不是矛盾啊?

楼主(2017-03-18):
公称直径15mm=1/2英寸??

网友:
管子一般都是这么叫的,尺寸相近!

网友:
20---3/4也对不准。
这尤心如轴承规格中,XX01--XX03这三档的内径,并不是尾数的5倍。只能记住了

网友:
叫习惯了,没办法

网友:
很久以前都是这么传下来的

网友:
① 1吋=25.4
② 吋 是公称直径的英制叫法换算成毫米也只能是公称直径的米制叫法,不能对应外径,因为同一公称直径的管子还有大小口径之分
③ 在管道的规格上没有绝对的换算公式,对于小于100只能以 1吋=25 来模糊计算,取其相近的数,对于大于100的管子用1吋=25可以完全匹配计算。